求教刚度怎么理解。,。。。。

楼主(2015-08-17):
刚度的大小是怎么控制的? 我看一片文章说整体式行走架的刚度要比组合式行走架的刚度大很多,所以广泛采用整体式行走架。。。。为什么整体式的要比组合式的刚度好?

网友:
刚度就是抵御变形的能力!

网友A:
硬嘛,拼接起来的肯定正面杠不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嘛,拼接起来的肯定正面杠不过啊

硬有硬度,而不是刚度!

网友C:
刚度是整个结构抗变形能力,强度是材料抗破坏能力,硬度主要是抗摩擦能力

网友(点评):
"硬度主要是抗摩擦能力"?没这说法。

网友(点评):
光轴表面硬度用来干什么的?想听听你高见

网友:
我觉得可以从力的传递方式来考虑,譬如静定与超静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有硬度,而不是刚度!

是,描述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度是整个结构抗变形能力,强度是材料抗破坏能力,硬度主要是抗摩擦能力

能否解释下“硬度主要是抗摩擦能力”?
硬度大就摩擦系数高还是摩擦系数低?

网友:
占个座
2 s; E. y( W6 r. U材料力学可以看看。刚度是抗变形的能力。行走架不清楚。对于轴,相同的截面积,空心轴比实心轴的刚度强。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现在正在做刚度方面的样件,刚度就是抵抗变形的能力,一般和材料、结构、定位方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