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零件上有一条线是gage line ,这个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17):
请教各位大侠,轴零件上有一条线是gage line ,这个是什么作用,一般怎么检测呢?谢谢,如下图:

网友A:
检锥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锥度的吗?

是锥度上的一个gage line,但是不是检验锥度,就是检验这个line!

网友B:
测量锥度的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锥度的标线。

谢谢,它确实在锥度部位上,但是在测量锥度的时候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同时,在零件上的这个位置,怎么检测控制呢?

网友(点评):
是为了保证是间部分的精度。

网友:
不自动 什么意思,很想知道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锥度上的一个gage line,但是不是检验锥度,就是检验这个line!

是不是对这一截面的尺寸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对这一截面的尺寸有要求?

这一截面的尺寸也给出了,是个基本尺寸

网友C:
是告诉你测量环规的尺寸。
要检测的是轴向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告诉你测量环规的尺寸。
要检测的是轴向长度

哦,明白,那这个轴向长度一般怎么测量,我们目前用的是触摸规的方式,请问有更好的建议吗?或者在做这个触摸规的时候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D:
和这个配套的是怎么样的啊
是不是工作时的位置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配套的是怎么样的啊
是不是工作时的位置线啊

这两天网络一直不好,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配合,只是上端有花键,花键部位有配合!

网友:
锥度基准位置,一般标注时直径或轴向尺寸会给出一个理论尺寸

网友(2015-11-23):
要检的是定高度截面直径,或者说定直径截面的高度,用来保证装配要求,也可以用带表深度规检,可以读数,更加直观

网友:
我们给蒂森克虏伯做过类似零件检测用的带表检具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