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的做不到?还是不愿做?

楼主(2015-08-17):
       小弟虽然入了这行,但是没有任何基础,纯小白出身,所以,接触了机械,完全可以看做一个使用者.
      在这一年半中,小弟发现一件事情很想不通:为什么很多机械上的成对的部件不做成通用的?
      小弟所在的厂是一家制药厂,有几台二维混合机,但是很多次安装/维修混合机,因需要把靠臂拆下来,但是因为每个靠臂下面的5个固定螺丝孔位置尺寸不同,所以安装的时候要一个个去试,做记号呢,还要擦掉(有时候会忘记),靠臂又十分重,感觉十分的不方便,而且几家的都是这样,所以小弟十分困惑:这4个部件一模一样(至少是两两一样),真的不能做到尺寸一致通用吗?
      鉴于平时所见所闻,小弟有几点想不通:1:是因为每一家都是山寨别人的,连改动一下都懒得改吗?
                                                           2:是设计的时候感觉这个细节无所谓吗?
                                                           3:是车间人员没有按照图纸施工,为省事乱整的吗?
      请大家解惑!

网友:
有些时候一些装配件,不方便加工,或者是为了方便,会使用单个配作的方式。最常见的应该就是炮塔铣床的X轴丝杆座吧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我觉得还是好加工哦,完全可以根据靠臂(见7楼)上的通孔来确定机架上的螺丝孔

网友A:
配钻的省事,装的时候就麻烦。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好麻烦,抱着一个一百好几十斤的东西上上下下的

网友:
最好能有几张图片。在你看来,结构了然于胸。但在他人看来,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点评):
WIN8系统怎么没有插入图片啊?

网友(点评):
大侠看下面7楼图片

网友B:
是啊,详细见到所用位置才好分析原因啊

网友(点评):
Win8系统怎么插入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详细见到所用位置才好分析原因啊

我用的WIN7,直接上传的。WIN8没用过,不敢说

楼主:
就是边上那四个(图片可以看到一侧的两个)挡这中间的滚筒防止倾斜时向两边滑的三角形的固定装置

网友(点评):
这算是压力容器吗

网友(点评):
不算,里面装的是粉料,混合用的,没有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钻的省事,装的时候就麻烦。

是这样的。一般这么做的都不是正规军。

网友(点评):
但是我们买的还是国内比较出名的厂家的也是这样,所以我才想不通

网友C:
为了外观

网友(点评):
每个挡臂下的底板上的5个通孔基本不涉及到外观什么问题,就是美观,也是比较整齐一致的比较好看,所以小弟真的是想不同,我以前遇到过的日本XP的就很注重这些细节性的问题

网友B:
从图片看,左右两个挡臂是对向的(相反的),但是设计时其底座加强处是顺向(同向)的,因此只能将错就错留这个孔了。
还有种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两臂混用。设计师的思路很难猜的。

网友(点评):
这四个挡臂的底板是一模一样的,孔的数目和分布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尺寸不一样,好像随手钻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外观

下面四个4孔是配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左右两个挡臂是对向的(相反的),但是设计时其底座加强处是顺向(同向)的,因此只能将错就错留 ...

这个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边上那四个(图片可以看到一侧的两个)挡这中间的滚筒防止倾斜时向两边滑的三角形的固定装置

从你的图片可以看出,这四个“靠臂”应该都不一样,前面的一对是镜像关系,同一侧的又是镜像关系。从图上可以看出来,滚轮是偏向一侧的。

如果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为了防止装错,设计师有可能是使用了不同的螺纹孔。这样肃然大孔可以装小螺丝,小孔却不可以装大螺丝。从而防止装配错误。

不知我的说法,楼主可认同?

网友(点评):
我们最新买的一台5T的,四个靠臂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等边三角形的,就是每个下面的5个通孔位置稍有差别,不通用,即使如图那样的,也是对角线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很不方便,个人觉得可以做成通用的,这样要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图片可以看出,这四个“靠臂”应该都不一样,前面的一对是镜像关系,同一侧的又是镜像关系。从图上 ...

这个就要这台设备的设计师来回答了。

我们通常说的防呆,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

1. 物理上杜绝装错。通过设计一些不一样的特征,如果错了就装不进去
2. 完全互换。装配的时候随便装,只要安装尺寸合适,装上去一定正确

第一种方法,就是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了,也是大多数情况采用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我认为是更高级一些方式,因为要考虑同一零件在不同位置的使用要求,因此需要一个零件具有不同的功能,对设计的要求比较高,稍有不慎,错误就会变成几倍(零件有多个)

但是具体采用哪种方法,没有规定。有规定的是防呆要求,至于什么方式去实现,没有硬性要求。

网友(2019-04-29):
设计师的思路很难猜的。凡是做出来能实现功能的都是好的设计,如果能优化那是更好的设计;
从无到有的难度比优化现有的设计难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