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紧轮问题

楼主(2015-08-17):
自己按上去张紧轮 在减速机转动时 会出现过齿的问题

网友:
过齿,不是阻力大就是不够紧。我感觉

网友A:
如果要用拉簧,就不要用链轮做来张紧,如果要用链轮,就不要用拉簧来线紧

网友:
其实实际上用了两个张紧轮,取消左侧那一个。

网友B:
张紧轮在松边或是紧边?

网友(点评):
绝对是松边

网友C:
张紧轮应该在松边、包角要小,图中张紧轮应是固定过渡轮,另加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紧轮在松边或是紧边?

在松的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紧轮应该在松边、包角要小,图中张紧轮应是固定过渡轮,另加张紧轮。

求大师详细解释下 不太懂  能给画个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拉簧,就不要用链轮做来张紧,如果要用链轮,就不要用拉簧来线紧

你现在张紧轮位置做1固定轮,然后看清两直边,哪边是松边就在哪边加张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