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其他关节的相对角度不改变?

楼主(2015-08-17):
请教大大们:

SW做动画时候,一个马达旋转带动其他部件相对位置发生改变的问题。

我做一个机械臂模型,有两个电机:Motor1、Motor2
其中Motor1从 0 - 3 秒转动90度,Motor2从3-6秒转动90度

但我用Motion分析开始计算时,Motor1转动的3秒内,Motor2所在的关节相对位置也开始转动,我将Motor2压缩并重新计算,关节2依然会自己开始转动。

请教各位大大,如何保持其他关节的相对角度不改变?谢谢先。

楼主:
发一下图。
第一个幅图是仿真0秒时的初始姿态,在底座上一个电机使整体左右旋转,3秒旋转90度,

第二幅图是3秒时整体的姿态,虽然只有底座在转动,但其他部件都已经发生旋转:

网友:
怎么不用角度配合把它固定住先?

楼主:
要做运动仿真,固定了角度就不能随意动了。

网友:
如果使用基于事件的时间帧,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其实是这样的,我是想做一个用户控制界面,VBA的方式找了很久没有方向,最后用Labview的Softmotion模块,将运动算例中的马达用一个控制条来操控。所以最后的效果是用户可以通过界面随意操控其中一个电机的旋转角度。
但是测试发现单独旋转一个电机,其他电机的相对位置都会发生改变。。。囧

网友:
如附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