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线与导轨平行度如何调整

楼主(2015-08-17):
现在有一台立式的加工中心,测量下来发现主轴轴线与Z轴运动的平行度超差,该怎么调整啊?

网友A:
请厂家来修吧!

网友B:
Z轴应该有镶条吧

网友C:
把主轴轴承紧好。知道在哪吗? 紧主轴轴承的母在主轴箱里面靠近卡盘的那边有一个,注意上面有顶丝。之后在床头箱的外边,靠近床头箱的那里有一个锁母,那里紧上。 紧完之后,用手转动卡盘,用力转一下,可以滑动两周就可以了。(看用了多长时间的车床,新的可以转好几圈)。用铁棍或者别的什么棍子,找一个支点翘一下主轴靠近卡盘那里,或者用手或者用磁力表。看一下就没有动。不动的话。之后把卡盘卸掉,用外圆刀车一下链接卡盘的法兰盘的外圆,光一小刀就行了。整体吃刀见光。重新连接卡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厂家来修吧!

请教一下:一般厂家怎么调整这项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应该有镶条吧

线性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轴轴承紧好。知道在哪吗? 紧主轴轴承的母在主轴箱里面靠近卡盘的那边有一个,注意上面有顶丝。之后在床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一般厂家怎么调整这项精度呢?

先把主轴本身问题除开。以我以前做雕铣机为例:我是采用夹持的方法固定主轴的。主轴有一段外径是没有被夹持的,采用百分表打主轴前方及侧方母线,Z轴上下移动,得出的即是主轴相对Z轴导轨的平行度。前后左右两个方向控制在1丝以内。做完这些,再打主轴径向跳动。主轴夹持一标准量棒,打主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
机床检验项目和方法可以参考GB T1742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主轴本身问题除开。以我以前做雕铣机为例:我是采用夹持的方法固定主轴的。主轴有一段外径是没有被夹 ...

你家做雕铣机时,连基本量具都没有?有你这么干的?按国标图示检测吧。

网友(点评):
除了钳工水平仪,大理石角尺,平尺,百分表,千分表,步距规,还要哪些!

网友(点评):
那你就得规规矩矩的用量具。对吧。固定式的主轴套筒外径也是“量具”?

网友(点评):
我觉得换一种交流方式会好一些。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你也有心教别人学点东西,你可不可以画个草图或别的,明示一下检验工具和方法。

网友(点评):
按国标图示检测吧。写的明明白白,我怎么说也不作数的。至少得用量具,基本规矩。

网友D:
1。你主轴轴线与Z轴的平行度是如何测量的写清楚,是一个方向的平行度还是两个方向的平行度
2.主轴夹持标准芯棒的跳动也需要测量,请告知是多少
3做好上述两项工作后再判断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4.最后教你如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主轴轴线与Z轴的平行度是如何测量的写清楚,是一个方向的平行度还是两个方向的平行度
2.主轴夹持标准 ...

1、主轴夹持芯棒,磁性表座吸附于工作台,表头触及芯棒正侧两侧,上下移动Z轴,侧母线超差0.005
2、跳动已经检过,合格
3、你是PAMA的?我这儿还有一台SPEEDRAM1000的你们的镗铣加工中心啊

网友:
主轴轴线与Z轴直线度,一般只是测量左右直线度,高低方向上,还是要以工作台为准的,保证其与工作台的垂直度

网友D:
放倒z轴,主轴装芯棒,调整主轴与z 轴平行度至要求,另可主轴上吸百分表,打一下台面看有多少。
我不是PAMA的,只不过到那培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倒z轴,主轴装芯棒,调整主轴与z 轴平行度至要求,另可主轴上吸百分表,打一下台面看有多少。
我不是PAM ...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主轴轴承紧好。知道在哪吗? 紧主轴轴承的母在主轴箱里面靠近卡盘的那边有一个,注意上面有顶丝。之后在床 ...

看看内容,楼主说的是立加,不是卧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倒z轴,主轴装芯棒,调整主轴与z 轴平行度至要求,另可主轴上吸百分表,打一下台面看有多少。
我不是PAM ...

说的容易啊,做起来难。得把Z轴上的东西拆完,看卡Z的侧边。不知道你的是线轨还是硬轨。按楼上说的先放倒,线轨靠调整。硬轨靠刮研。千分之5都不行?这么严格。建议还是找厂家处理比较安全

网友(2015-11-13):
学习学习,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8-10-31):
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调法,最直接的就是在主轴安装面上垫塞尺

网友:
主轴安装端面铲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