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视频

楼主(2015-08-17):
想问问大家,我们论坛上有好多好的视频,我怎么能把它下载?我好想把它存起来,很有用。

网友:
右键复制视频链接地址

网友:
要推广网盘的使用。。

网友A:
如是用IE浏览器的话,只要看一遍就能在缓存文件夹中找到.
右键"IE"--属性--浏览历史记录--设置--查看文件.将文件按大小排列,一般在最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教教我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用IE浏览器的话,只要看一遍就能在缓存文件夹中找到.
右键"IE"--属性--浏览历史记录--设置--查看文件.将 ...

360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