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噪音比较大,请教

楼主(2015-08-18):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塑料齿轮,可以噪音比较大,不知道跟什么有关系,PA66和尼龙的材料都试过了,听起来像是齿轮撞击的声音,因为我不是专业做齿轮的,请大家帮下忙,塑料齿轮的噪音主要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
先把参数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
上照片,齿轮的照片。是不是你齿形超差啦?有干涉?

网友:
齿轮副中心距偏差大。

网友:
最好拍段视频比较好,看情况而定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齿轮、装齿轮的壳体、马达,都是影响因素,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设计,加工,材料,装配,油脂等都会造成噪音;具体那方面的原因,不是在这里简单说两句就能对症下药的;

以前我们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同样10个样品,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何解?好吧,把样品拆了做比较分析;最后各种方法用一遍;样品好了,具体什么原因,还是不知道;听上去是不是很可笑;

建议,先装一批样品看一下,有没有好的,如果有;你在重点看一下安装距尺寸,可以适当放大安装距看一下是否好一些;

另外PA66吸湿性比较大,容易变形也会造成噪音,不知道PA66有没有加玻璃纤维,加的话会好很多;
齿轮设计的时候注意要均匀壁厚,不然缩水大也会造成齿轮变形,

网友:
原因很多种,齿形加工,安装精度,中心距等等

网友:
主要是齿轮精度不够高。

网友A:
齿顶倒棱,齿端倒棱,齿顶齿根修圆,刀具精度

网友(2015-10-26):
首先确保装配部分没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遍齿轮

网友:
齿轮的公法线,分度圆跳动,齿轮毛刺,安装尺寸,驱动力的驱动类型,负载的大小与你选择公法线上下偏差。。。。

网友:
塑料齿轮的加工工艺决定了齿轮的精度是人为控制的,首先在设计上,要有不同于钢铁齿轮的整个流程,而不是临时抱佛脚,随便按钢铁齿轮的方法设计出来就算了,塑料齿轮的材料与钢铁完全不一样,故在基本设计上就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步骤,变位系数的分配首当其冲,机体的注塑更是影响装配的主要环节,在首版制作时要加强检验,拿出实际的检验数据,才能不断总结经验,搞好这一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顶倒棱,齿端倒棱,齿顶齿根修圆,刀具精度

你好,请问齿顶倒棱怎么加工?常用的是哪种?

网友:
请问齿顶棱角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