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夹杆的dosier孔能不能调节圆度

楼主(2015-08-18):
这种夹杆是否是静压膨胀工作原理?
胀紧夹杆的dosier孔能不能调节圆度。
使夹杆顶部和底部同心都在0.002毫米以内。

网友A:
Hydraulic expansion, just like hydraulic milling arb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draulic expansion, just like hydraulic milling arbor.

液压胀形,如液压铣床?
那个dosier孔可以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this out

工作原理清楚了。
但那个孔的作用呢?是不是不能调?

网友A:
Just like the piston in the hydraulic cylinder, turn the screw in, the pressure increases, if out, the pressure drops.

The hole is like hydraulic cylinder, adjusting the pressure should be through turning in/out the screw.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作原理清楚了。
但那个孔的作用呢?是不是不能调?

不,那是另外一个螺栓,在顶部。标有德文SPANN-SCHRAUBE.
这个在底部。标为DOSIER-SCHRAUBE.
这个DOSIER孔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ust like the piston in the hydraulic cylinder, turn the screw in, the pressure increases, if out, t ...

不,那是另外一个螺栓,在顶部。标有德文SPANN-SCHRAUBE.
这个在底部。标为DOSIER-SCHRAUBE.
这个DOSIER孔什么作用??

网友A:
Dosier is dosing in English, to control specified amount of oil input.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two holes on your fixture as you mentioned, and this dosing screw is only for filling oil. Also you can use this hole to drain out the oil,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need to remove the  SPANN-SCHRAUBE, you can figure out why. Normally during production nobody touches the dosing screw. It doesn't help you on round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ier is dosing in English, to control specified amount of oil input.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r ...

thank you.
are you chinese?

网友:
Chinese is living in overseas, sorry for replying in English, Typing Chinese isn't allowed on company computer.

网友A:
Hi, Starsea, show you a picture

网友(点评):
Check it out, how many holes on the arb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Starsea, show you a picture

抱歉,回复晚了。
有3个也。柱顶的那个孔调胀紧。
底座有2个孔。
1个小的被密封了。
另一个大的里面有螺丝。标有DOSIER.
我问的就是这个DOSIER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Starsea, show you a picture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can find out yourself by using compressed air to see how the oil flows. I'm not sure exactly how the dosier works on this fixture manually or automatically. To my understanding it could be both: in manual mode, you can expand the fixture by turning the 调胀紧 screw. if it is applied in automatic mode, the doiser hole is connected to hydraulic supply station, the fixture works when the pressurized oil is pumped in through the doiser hole.

网友:
看上去就是一个液压夹持原理的,链接主轴的一个holder啊。就像楼上展示的MAPAL的液压刀柄,工作原理一样的。有锁紧螺钉(驱动螺钉),也有泄压螺钉(一般情况下胶水密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