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阵列求助

楼主(2015-08-18):
怎样能让组件沿空间导轨阵列,solidworks可以空间曲线阵列吗?这个在装配中用特征阵列工作量实在太浩大,固前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A:
看看我之前问的那个阵列的问题,试试是否是同一回事呢?请教一个SW中阵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之前问的那个阵列的问题,试试是否是同一回事呢?请教一个SW中阵列的问题

谢谢啊

楼主:
之前试过将不同平面的样条曲线组合   发现组合线阵列不了

网友B:
2014版才有曲线驱动的零部件阵列,2014版之前只有曲线驱动的实体阵列。
要么楼主升级用2014版的,要么楼主变通把零部件阵列变成实体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4版才有曲线驱动的零部件阵列,2014版之前只有曲线驱动的实体阵列。
要么楼主升级用2014版的,要么楼主 ...

非常感谢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