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类零件加工后是否会因为应力变形?请教害怕伏枥前辈及各位大侠

楼主(2015-08-18):
请教前辈:图中零件是用整体45#钢加工(还有相似零件体积要大很多),我在工艺中有调质工序,我公司总工说为了节约成本不作热处理。请问该类零件加工后是否会因为应力变形?我怎样才能说服总工增加热处理工序?谢谢

网友:
你需要再讲讲使用环境,承载等信息。

网友:
  调质是对材料性能处理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做多少个,你这个精度的东西不做热处理也可以保证加工精度的。

网友:
连接气缸或油缸用的吗?

网友:
热处理后会有应力变形。

网友:
小弟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前辈,

图中平行度0.03,对应的轴线的尺寸误差是±0.1,这个是否合适?

四处C1倒角,内侧的两个倒角如何加工?

谢谢!

网友:
@害怕伏枥

网友:
既然楼主帖子的主题都这么写,你不请,怎么帮你啊~
帮你请一下@害怕伏枥
目测应该是个销轴用的耳座之类,增加热处理,会很难加工的,啃不动。如果加工后热处理,螺纹会碎吧,尤其是大件。
个人理解,静候大侠光临。

网友:
这类零件在圆柱孔周边是要承受剪切力的,所以一定要调质到HB270-320以上.

网友(点评):
大侠,据我所知,45#好像还达不到HB270吧,,,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