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螺纹应该怎么车

楼主(2015-08-18):
图纸是这样标的。英制螺纹还没接触过。请问这个英制螺纹大径小径应该是多少,螺距是多少。牙型角是60°还是55°的?

网友A:
你应该问下提供图纸的人,10牙/寸,牙距是25.4/10=2.54   但是你要确定是不是英制惠氏W的55°螺纹

网友B:
问是unc的还是unf 还是管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是unc的还是unf 还是管螺纹

就给了我这张图纸

网友(点评):
非标的,螺纹大径φ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问下提供图纸的人,10牙/寸,牙距是25.4/10=2.54   但是你要确定是不是英制惠氏W的55°螺纹

那编程时I是不是就是10?

网友(点评):
2.54,I是牙距

网友(点评):
你要确认是55的螺纹还是60度的螺纹,因为英制螺纹一般是惠氏螺纹W55°螺纹,10h/1“这样标记。但是有些加工车间把美制螺纹60°UN螺纹叫的也是英制螺纹

网友:
总感觉这样标注英制螺纹 有问题、、难道非标英制是这样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编程时I是不是就是10?

那小径应该是车到多少

网友(2015-11-19):
看看是55度还是60度,买刀片,或者自己魔刀,转换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