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折弯,如何加工?

楼主(2015-08-18):
各位大侠,图中为30方管,请问这样的要怎么加工,灌沙子折弯,折弯焊接?

网友:
第一个弯的变形硬化影响第二个弯,可能要加热,或同时折弯。

楼主:
材料选择上是否也有要求

网友:
一定要单板一次成型么?要是分开插接方式的,现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风管辊压成型;非要一次成型的话,没仔细构思,简单想了下,感觉蛮有难度的,要下班了,路上我好好琢磨琢磨

楼主:
件数少,加工条件受限的条件下,如何完成用方管折弯,板焊试着做了一下,效果不理想,灌沙折第二个弯就不行了,扭的厉害;分开折对焊效果也不太好,没有明确的概念,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可以玩一次,然后在压

网友(点评):
第一个弯 ,第二个压

网友:
这个看要做到什么效果,如过是图示效果,基本不可能。实际效果方管一个弯穿芯弯都会变形很严重。真要图示近似效果就只有分开用氩弧焊对焊,然后打磨修饰。

网友(点评):
这个折弯半径看上去很小,估计玩出来瘪的厉害

网友:
有现成的弯管机,厂家会帮你开磨具的

网友:
呵呵,有挑战性啊,呵呵

网友:
割缺口,折弯,焊接,打磨。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2015-09-20):
薄管子直接拉费了。。

网友:
楼主告诉我们,现在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等大侠的见解

网友:
LZ现在进展如何了?确定新工艺了吗

网友:
能做到吗?

楼主:
没有,走的业务交差。。。。。

网友(2016-01-04):
有人能说出好的加工工艺吗

网友:
静待大神解决

网友(2016-07-23):
上激光割管机,割V型缺口,再折弯,最后焊接打磨。就是达不到图上这么大的圆角。

网友:
分两段拼焊打磨吧,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工艺。

网友(2016-10-21):
改焊接,简单了就!

网友:
有型材折弯机的,应该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