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每分钟进给和每转进给的用法!

楼主(2015-08-18):
  各位大神碰倒一个问题。车床加工端面,端面大一点用每转进给端面中间就会凹下去,而用每分钟给进端面是平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请教各位大大是不是我忽视了那个问题,不是进给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由于线速度造成的

网友:
进给方向相同么?90°偏刀车最后一刀建议是从里往外车,如果从外向里车,主要由副切削刃进行切削,容易凹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45°偏刀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G99用惯了,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切削数据搭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