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Solidworks怎么画图

楼主(2015-08-18):
新人,感到无从下手,问过身边的有工作经验的人,回答感觉模糊或者其它的。 想来这里请教下论坛里无私的舍友们。

我现在要设计一台非标自动化设备,我是先把不要的标准件都找出来列在一起,把一些零件都分别画好,然后组装吗?按照思维这样貌似比较顺理成章,但是,这些零件我都还不知道用多大尺寸,有的结构也不知道,怎么画得出来?

另外,问过身边的人,他们说先一个机构一个机构的画好,在拼在一起,

请走过路过的大侠们不吝赐教,要是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推荐更好了,谢谢!

网友:
总体布局 -> 计算定型 -> 手绘草图 -> 逐步细化 -> 3D装配图

你把前3步都跳过了,当然画不出来

网友(点评):
第三部和第四部 加个讨论 或者论证就好了。

网友:
做非标设备跟你用什么软件没有多大关系,我的一般思路是
1、充分了解客户要求及各项技术指标,预算等信息;
2、根据积累的知识或者用过的机构来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在你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有这个概念,那个机构实现那部分功能;
3、在方案阶段逐一理顺各个部件的功能能够实现,以及最终功能的体现,必要时筛选一些外购件;
4、当外购件、结构,原理都理清之后就开始绘制,一般先从机架活设备本体开始,然后到关键性机构或部件,在此过程中你要不断的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包括外购件的尺寸,技术指标,客户要求等等。
5、绘制出大体模型之后,然后再逐一思考哪里还需要修改,能不能实现,方便加工,成本如何等等。
6、必要的时候召集相关人员可以通过三维图对设计方案进行再一次评审,没有大的问题再出图;

补充内容 (2015-8-19 11:13):
回复阳光MAN大侠,这个就看个人能力了,至少我现在所接到的项目,一般在5-25天的要求都可以做到,从方案到出图

网友(点评):
现在哪里有这么多时间了,老板给你个方案20天以后就要东西,你是怎么应付的?

网友(点评):
很详细,可以参考

网友A:
思路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我是先确定这个设备要达到什么效果,需要做出什么动作,然后去设计能完成这些动作的机构。
机构出来后根据工件重量、尺寸进行结构设计,能源、传动、控制系统,进行大致的拼装,考虑对操作人员的安全问题,机械运行的稳定问题,最后就是紧固件、接头之类零碎配件的选型了。
我也是入行没几天,一点拙见而已。

网友:
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

网友:
solidworks标榜“让你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设计上,而不是放在设计的操作上”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说的。
但是,得等你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像CAD那样随心所欲。
其实,你没必要考虑怎么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例如:
如果你有某个零件的构思,就先画这个零件。如果零件的某个地方没有尺寸,那就先随意画,不去定义。
如果什么也没有,就先画个草图。布局一下。回头再来修改。
我觉得初始阶段,不要有太多的参考。等所有零件都差不多了,再配合组装。
不对的请大侠斧正。

网友B:
2、3楼的正解,,但提倡的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当然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你可以多看看别人怎么设计的,,然后总结归纳自己的一套方式。

网友:
不错  就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我是先确定这个设备要达到什么效果,需要做出什么动作,然后去设计能完 ...

朋友入行时间短,对设计的理解已经不一般了,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楼的正解,,但提倡的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当然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你可以多看看别人怎么设计的 ...

是的,所以来这里向大家取经,还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