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道数学题

楼主(2015-08-18):
有个题目,想请教:
确定所有三元正整数组(a,b,c),使得ab-c,     bc-a,     ca-b中的每个数都是2的方幂。(2的方幂是指形如2^n的整数,其中n是一个非负整数。)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做出来

楼主:
我已经知道了几组:2,2,2
2,2,3
3,5,7
2,6,11
但这个题目说是“所有的”,所以搞不出来

网友:
这是2015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试题的第二题

网友(点评):
。。大侠这都知道

网友A:
我没有能力解答此问题,但是,我对自己的搜索能力有足够自信,解答是这样的

答案是只有唯一解,2,2,2

网友(点评):
牛啊,,大侠奥赛也知道,,

网友:
首先推测abc都是2的正整数次方~
假设abc对2的幂分别为ABC
则,ab-c=2^(A+B)-2^C=2^C*(2^(A+B-C)-1)
要使结果为2的正整数次幂,则A+B-C只能等于1
同理,B+C-A=1;A+C-B=1
那……
我解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能力解答此问题,但是,我对自己的搜索能力有足够自信,解答是这样的

答案是只有唯一解,2,2,2
...

大侠,他只是推断出a,b,c都不小于2吧。因为如果其中一个是1的话,假设a为1, 那ab-c和ca-b就是一对相反数了,不可能同时为2的方幂。
你验证一下我给出的三元数组,看看是否符合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他只是推断出a,b,c都不小于2吧。因为如果其中一个是1的话,假设a为1, 那ab-c和ca-b就是一对相反数了 ...

仔细看了下,如果不允许出现2的0次幂,那,2,2,2是唯一解;

所以,如果允许出现2的0次幂,那么我们可以增加一个约束条件,ab-c=1,这样难度就降低了

网友:
数学玩 死人

网友:
看这个吧

我确实解不出,这种有关整除以及正整数的题,我都是软肋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还真不好想,高中那会还是有可能想出来的。。。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大侠的搜索,我要仔细看看了。虽然我得到了那四个数组,但是属于瞎猫碰上死老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能力解答此问题,但是,我对自己的搜索能力有足够自信,解答是这样的

答案是只有唯一解,2,2,2
...

哈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