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金属件应如何防锈?

楼主(2015-08-18):
目前公司在做一气缸,缸筒材料为铸铁,筒内壁粗糙度最低为1.6微米,外壁无粗糙度要求。
由于工作环境高温潮湿(45~50度,会接触到微腐蚀性水质),而且空气中的水分会通过压缩空气进入气缸中,所以内外表面都需要防锈处理
请教各位大侠,此时应选择哪些表面处理比较好?烤漆的话酸洗磷化过程会不会使缸筒内壁粗糙度达不到要求?

补充内容 (2015-8-18 16:59):
补充:内壁不上漆,是怕酸洗会影响它的粗糙度。装配时会灌入大量防锈油,但因工作环境恶劣,能钝化处理提高寿命是最好的。
目前是外壁的表面处理很是让人头痛,据说粉末烤漆的高温会是筒缸金属晶体破坏,影响密闭...

楼主:
对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工件如何防锈?

关于材料方面,缸筒用的是20号无缝钢管,端盖用的是铸铁,经理看图纸时理解错了。
(当时我也奇怪为什么缸筒要用铸铁,只是入职时间短,没敢问Orz)
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点评):
其实我最想知道就是,酸洗磷化对钢筒内壁粗糙度的影响,影响大的就只能喷漆了,毕竟要封死气缸再去酸洗的话,也不能保证不漏,到时内壁酸洗不均匀,又没中和上就更糟糕了。

网友:
筒内壁你想做烤漆处理?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外壁烤漆时进行磷化处理时,磷化液进入内壁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铸铁 喷漆 ,工艺 (好像是刷一层说明东西,才喷漆) 具体我也是看到过。

网友(点评):
喷3层,一层底漆,一层上色,一层光油,只是喷漆质量无法保证,而且在厂附近没有喷漆厂,要跑到很远的地方,运输费用很大。

网友:
内壁是工作部位,怎么表面处理啊???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办法就是起源三联件加油,保证油足够,
只要气缸不停止工作太长时间,就不会锈。
铸铁太容易锈了,高温潮湿。为什么不用铝的呢?不锈钢的也行啊。
铸铁的薄壁件行不行啊?怀疑

网友(点评):
已建议使用单位,需要长时间停用时,每周最少空载运行两次,但实际上做不到。更换材料可行,谢谢建议!不过始终要解决外壁的上漆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赞同大侠观点,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铸铁做气缸缸筒的

网友(点评):
外壁,想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好看怎么弄,怎么省钱怎么弄,抹层油就不锈。即使外壁锈点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A:
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气缸缸筒为什么用铸铁呢?为什么不用铝呢?市场上有很多型材可选用;如果对防锈要求高的话,可以用不锈钢啊,

不知道,你的气缸是多大缸径,多大行程的?

网友(点评):
外径95,内径80,行程9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气缸缸筒为什么用铸铁呢?为什么不用铝呢?市场上有很多型材可选用;如果对防锈要求 ...

内壁研磨,镀硬

网友:
如果气缸的缸径比较小,行程又比较长,这想“内壁研磨,镀硬铬”是不是比较麻烦,或者成本比较高呢?

气缸一般最大气压也就10BAR,我觉得一般铝的缸筒就可以了,或者用不锈钢的缸筒,前后两个缸盖滚边处理,

外径95,内径80,行程900mm  (其实,这个可以用铝型材做的,)

我也听说用铸铁,但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才用这种材质?

网友(点评):
铝缸筒不可焊接,只能排除。不锈钢钢筒成本太高。综合来说还是用20号钢加表面处理比较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壁研磨,镀硬铬

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