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断裂,请教

楼主(2015-08-18):
模具断面如下几图所示,该模为切断型钢用的冲模。使用次数也不过几十次,远远小于设计寿命。模具材质好像为42CrMo,为淬火处理。
模具是一动一静,断的忘了是动还是静了。经同事初步分析,认为是淬火硬度太大,断裂处应力集中,造成没使用几次就断裂了。
这是用在冶金设备上的,具体什么产品,什么单位我就不说了,因为俺也是刚来,遇到这个问题就想弄清楚。8爷与螺旋线大侠应该能看出是什么设备,望8爷与螺旋线大侠稍微指点一二,先谢谢。@2266998 @螺旋线

网友:
作用力方向是怎样的?那个小沟槽本身就应力集中。
我弱弱的感觉材料没问题。

网友(点评):
作用力方向为45°。俺猜测有应力集中的影响,在沟槽R角处。而且此处比较粗糙,好像是线切割加工的。不知道除了这个,材料啊热处理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你模具上C型的沟槽是干什么用?
材料、热处理有没有影响,得看断面和金相。
同事说的有道理,太硬了确实也不好。得有一定的韧性。
但是这个是设计人员在图纸上要规定,验收的时候打硬度。
没打硬度就说不合格,不大好吧。或者设计人员都不知道多硬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