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有刃带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8-18):
新手一枚 ,想知道刃带究竟有什么作用   主要是指立铣刀

网友:
是刀具参加切削的部分。是由螺旋槽前面与顺螺旋法线的后面展成的。主要对于刀具轴线平行的表面进行加工

网友(点评):
先搞清楚“刃带”是什么。

网友A:
立铣刀有刃带吗?

网友B:
增加刀刃强度,提高刀具耐用度。

网友(点评):
什么是刃带?给个定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刀刃强度,提高刀具耐用度。

额  谢谢哈   那对于被加工件来说  ,有没有刃带对加工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表面光洁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铣刀有刃带吗?

有的是有刃带的  看是否要求   有的商家会要求留刃带

网友(点评):
请说一说什么是”刃带“。

网友A:
讨论这个问题,先要知道"刃带“是什么。
所谓刃带,是麻花钻上沿副切削刃的一条亮带。
这条亮带是钻头倒锥面的一部分。从钻头的横截面看,刃带是该处钻头直径圆圆周的一部分。
麻花钻钻削时轴向进给,端面切削,所以必须要有刃带,用来保持钻削时的定心和稳定。
立铣刀主切削刃是圆柱面刃口,有了刃带,切削刃成了零后角,切削还如何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论这个问题,先要知道"刃带“是什么。
所谓刃带,是麻花钻上沿副切削刃的一条亮带。
这条亮带是钻头倒锥 ...

不过彭老,刚才我查刀具手册上第一后刀面也叫刃带,这样说的话也没错吧

网友(点评):
谢谢指出,明白了,讨论能扩展知识。

网友(点评):
彭老客气了,我也学到了知识。

网友C:
立铣刀刃带业内大多数指铣刀后刀面,刀背上的后角,铣刀周刃上的第一后角或者第二后角,有人叫成第一刃带,第2刃带,
后角越大越锋利,切削时的避空效果越好,但是刀刃强度会越低,越容易崩刃,
按照“害怕伏枥”老师的解释, 高速钢立铣刀是没有刃带这个说法的,
但是在钨钢立铣刀制作方面,实际会留下几个丝宽度的刃带,我们称之为留圆柱刃,目的是防止崩刃。
至于对切削的影响,我们也没有研究过,确实不清楚,还望其他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谢谢介绍,让我增加了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铣刀刃带业内大多数指铣刀后刀面,刀背上的后角,铣刀周刃上的第一后角或者第二后角,有人叫成第一刃带, ...

可能我说的有误,我所提及的刃带  是你说的意思

只是不知道   在实际加工中他对工件有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铣刀有刃带吗?

我口误了   我所要说的是指在立铣刀磨削加工过程中  圆棒上位于前刀面和后刀面之间未被磨削加工的部分

网友C:
如果你是说的,钨钢铣刀留圆柱刃的目的,我们的理解是保护刃口,提高强度防止崩刃,
另一个目的是,给刀具磨损后,重新修磨时留下磨削余量,大概是这么个作用,
至于说对加工的影响我们没有研究过,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说的,钨钢铣刀留圆柱刃的目的,我们的理解是保护刃口,提高强度防止崩刃,
另一个目的是,给刀具 ...

非常感谢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论这个问题,先要知道"刃带“是什么。
所谓刃带,是麻花钻上沿副切削刃的一条亮带。
这条亮带是钻头倒锥 ...

对于高速钢立铣刀来说,由于高速钢韧性较好,往往没有刃带或很小。
硬质合金韧性比较差,做成的立铣刀为了防止崩刃往往是有刃带的。

网友:
看了各位的述说,让我丰富了对刃带的认识。看来最基础的概念也需要多加讨论。

网友D:
有刃带,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但是刃带大的话会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刃带,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但是刃带大的话会产生毛刺

那就是说有点刃带对加工是有好处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立铣刀都需要留刃带呢

网友:
这条刃带在周铣时参与切削,并有修光表面的作用,有如光刀的修光刃,并可以延长铣刀寿命,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尺寸要求。对切削用量的选择有影响。在生产中刃带有问题了(比如出豁口或不快)就不用了,至少不作为精加工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铣刀刃带业内大多数指铣刀后刀面,刀背上的后角,铣刀周刃上的第一后角或者第二后角,有人叫成第一刃带, ...

请问 避空效果的作用是什么   方便解答一下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5-09-26):
引用 网友A:
讨论这个问题,先要知道"刃带“是什么。
所谓刃带,是麻花钻上沿副切削刃的一条亮带。
这条亮带是钻头倒锥 ...

市面上的铝用铣刀大多留刃带死什么原因呢?实在不解望解答

网友:
还有一个保留刃带来控制刀具外径尺寸,对于尺寸要求严格的一般棒料精磨到尺寸然后留刃带来控制

网友:
横向进给没韧带,轴向进给起导向,冷却分流

网友:
刀具韧带具有切削功能,能够提高工件光洁度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说的,钨钢铣刀留圆柱刃的目的,我们的理解是保护刃口,提高强度防止崩刃,
另一个目的是,给刀具 ...

对这个了解的不多,但是一般的钨钢立铣刀为了增加刃口强度会做二级后脚增加刃口强度。

网友:
我是做道具的,铣刀的刃带是第一后角上留有很细小的一道圆柱面,有的也会叫做柱刃,主要是为了提高表面光洁度,减少刀具加工时的抖动

网友:
增加韧性。。防止崩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刀刃强度,提高刀具耐用度。

第一后刀面,特指双后角立铣刀

网友:
新人一枚,学习中,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