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电磁阀使用求解

楼主(2015-08-18):
我现在选用1“内部先导式电磁阀接在风机吸气,形成真空状态,外面直接直接通大气,现在电磁阀打不开,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把电磁阀打开

网友A:
先导阀工作是需要一定的压力的,接通大气没办法工作。你把这个口堵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阀工作是需要一定的压力的,接通大气没办法工作。你把这个口堵上再试试

那请问这种内部先导能改成外部先导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种内部先导能改成外部先导嘛

那我就不清楚了,这种阀门不是买的成品吗? 你问一下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清楚了,这种阀门不是买的成品吗? 你问一下供应商。

那您知道电磁阀是零压差启动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用于真空中了?

网友:
低压或真空条件下使用外部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
先导阀是靠压缩空气的压力推动才能实现阀芯换向动作,如果不接入压缩空气,仅仅靠电磁铁那点力是不能推动阀芯动作的!

网友(2015-10-04):
第一次听到,真空下选用先导式电磁阀的,真空情况下,要求电磁阀的密封性很好,先导式的工作原理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