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电磁阀使用求解

楼主(2015-08-18):
我现在选用1“内部先导式电磁阀接在风机吸气,形成真空状态,外面直接直接通大气,现在电磁阀打不开,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把电磁阀打开,怎么能够形成背压?还有现在按下按钮之后是通气的,但是感觉气流量比较小,是因为电磁阀没完全打开吗?

网友A:
不好说,上图,才行。
气动的一半不能反用,就是进气口和出气口不能反。
你这个看来是电磁换向阀了,先导都需要气压的,接大气,不好驱动,因为先导部分并没有形成负压。
可以不用先导的。
具体看原理图和阀的型号。
仅供参考。

网友:
肯定打不开啦!这里是真空场合啊,要用直动式电磁阀或者外部先导阀(这里通径较大,还是外部先导吧,况且个厂家也是这么设计的);关于背压是否影响要看你的阀类型:滑阀、座阀
楼主好好看看此型号电磁阀的说明书,SMC有VEX3系列可以用吧!,我们这里用过,也是用鼓风机抽气,形成负压。
楼主说的按钮是阀上面的手控按钮,由于这里通径较大,可能主阀和先导阀上都有手控按钮,楼主说的按钮可能是主阀上的,具体不清楚,我也不敢下结论,希望楼主好好看看阀说明书。

网友B:
看来是没有理解阀门的结构。
先导式阀门内部结构是换向时先导气推动阀芯运动,真空应用时需要克服摩擦力、弹簧阻力(如果有的话)。因此先导式阀门有开启压力要求,比如1.5Bar。但如果是负压,连开启压力都保证不了,如何换向?
真空应用只能选择直动式阀门或者外先导式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没有理解阀门的结构。
先导式阀门内部结构是换向时先导气推动阀芯运动,真空应用时需要克服摩擦力、 ...

请问内部先导式的电磁阀能改为外部先导吗

网友(点评):
得看是什么品牌的阀门,部分品牌的先导可以通过垫片、孔位的调整实现内、外先导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上图,才行。
气动的一半不能反用,就是进气口和出气口不能反。
你这个看来是电磁换向阀了,先导 ...

前辈,请问零压差启动电磁阀是可以用于真空中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零压差启动电磁阀是可以用于真空中的对吗?

真空用电磁阀和普通电磁阀在结构和原理上基本一样,区别在于密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