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接触到铣削螺纹,希望集思广益

楼主(2015-08-18):
大家好
最近刚接触到了铣削螺纹这一加工,由于之前车床车削理解的还算透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把车床的内螺纹刀杆用弹簧筒夹夹住实验了一把螺旋插补铣削螺纹,结果还可以接受,由于用的是车床螺纹刀,只有一个刀齿,加工颇为费时,上网查了下铣削刀具,大开眼界,希望各位接触过铣削螺纹的朋友,说说在铣削螺纹中的问题和见解,谢谢。
另,在试加工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铣削螺纹刀具跟车削螺纹刀具的刀齿是一样的么?铣削螺纹在加工的时候由于是刀具旋转,是不是会在牙侧面留下连续性的小台阶(用肉眼没看出来)?

网友A:
成熟工艺,网上搜索可得海量技术资料,好好学习便是。有心得,请发帖告诉大家。
何须再来“集思广益”。

网友B:
螺纹铣刀本来就是一个成熟的产品。至于你的怀疑,没有人考证过。理论上应该是的。因为CNC插补在一定的单位下就是一段段的,你不一定感知到。但又如何??想太多没意义。成熟的产品作出的东西肯定也是经过验证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基础的东西弄明白也是应该的,怎么会没有意义,。只是楼主的标题不恰当

网友C:
螺旋插补铣螺纹是断续切削,是由很多小台阶啮合而成,所以每齿进给量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熟工艺,网上搜索可得海量技术资料,好好学习便是。有心得,请发帖告诉大家。
何须再来“集思广益”。

谢谢师傅教诲,我会努力学习的。只是所在单位传统守旧,很多机械制造的工艺和新思路从未研究过,就铣削螺纹来说,我还是很想跟接触过的师傅学习下,我觉得我自己搞有点闭门造车的意思,我主题起的不合适,应该是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铣刀本来就是一个成熟的产品。至于你的怀疑,没有人考证过。理论上应该是的。因为CNC插补在一定的单位下 ...

谢谢,我接触的少,周围没有这种加工方式,这种加工技术对我来说是很高端的了(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否在加工中属于高端类不)。因为没接触过吧,所以问的东西可能有点菜,还是希望您能多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插补铣螺纹是断续切削,是由很多小台阶啮合而成,所以每齿进给量要小

谢谢回复!您所说的每齿进给是不是就跟车销螺纹时那样,分好几刀铣削?还是说在主轴方向上的走刀速度?因为我在网上的视频中看到铣削螺纹都是一遍成型,跟用丝锥一样。

网友(点评):
铣螺纹可以一刀成活,也可以分层铣削。可以从上到下,也可以从下到上。至于每齿进给,太过基础的东西自己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