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的自动送料装置

楼主(2015-08-19):
近期公司准备做自动化进料装置,现在传动部分考虑使用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传动形式,行程大概2-3m,重量在50
kg左右,但是看网上好多大多是伺服带动大螺距的滚珠丝干,小弟不知那种适合,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你们公司要改造 还是你们公司给客户改造 你来取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们公司要改造 还是你们公司给客户改造 你来取经的?

自己改造自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造自己用

发给我们公司做 我们来帮你完成 呵呵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需要的精度、速度要求、固定方式等等。上银滚珠丝杠性价比比较高。如要求不高可以选择转造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你需要的精度、速度要求、固定方式等等。上银滚珠丝杠性价比比较高。如要求不高可以选择转造 ...

感谢大侠传授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