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让机器的外观好看点

楼主(2015-08-19):
如图,下面是一款产品的效果图,想请教下各位,板与板是通过焊接,还是锁螺丝好看点啊。1.2mm的板,焊接的话,会有焊点突出来,锁螺丝的话也会漏在外面啊

网友:
插接。见过电脑机箱吗?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焊接 打磨 喷漆  几乎看不件焊点

网友:
加入曲线元素

网友:
看着还真是不太好看

网友:
结合商标加入色彩元素。起码得喷漆喷粉吧?焊点看不到的。

网友:
重点不在于是焊接还是锁螺丝,整体要做到协调就好,没有标准答案的

网友:
螺丝,焊接都好看;就怕你设计的没有风格;楼主的效图怎么做都不好看;没特点,连砖头好看都没有,长不长,宽不宽的。正下面搞两排腰形孔,看着都晃眼。

网友:
找人VI设计。多出几版对比,就出来了。

网友:
插接并锁螺丝。

网友:
太硬朗了

网友:
长宽用黄金比,边线可以用曲线,螺丝内旋紧(底部外旋紧,可能你也没底盖);焊接,打磨,喷漆;嵌入结构等等太多了

网友(2015-09-22):
不太好看诶~找个成熟的产品尺寸差不多的看看~~如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