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此处的熔接线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19):
请问大侠:此处的熔接线如何解决?软塑TPE为不影响胶套外观浇口只能从底面进胶,(软塑包透明PC件)谢谢!!!!

楼主:
下图是要新开的模具,上图是原先做的产品

网友:
这是个塑料护丝吗?要求很高吗?

楼主:
我们是做外销的,老外对外观要求很高,没有办法,透明件里面是螺纹基本通到底啊的啊

网友:
这样的熔接线一般都可以通过有经验的试模师傅给解决掉的,比如试模时模温低,材料温度低,注塑速度慢等,试模是不要使用脱模剂。

真不行,让模具师傅优化进浇口

楼主:
一个用来做外观,一个用来做防摔探照灯啊

网友:
产品都会有熔接线在,只是说明显不明显的问题:想要不明显,前后模加模温试试。
另,要见不到熔接线,选择喷油工艺

楼主:
软塑表面不太好处理啦,只好加模温调工艺试试拉

网友:
一模出一件?

网友:
一般出现熔接痕与料流末端的温度较低有关。可以尝试模具冷却孔避开熔接痕的位置。同时,建议修正流道设计。可以设计成4点进料。

楼主:
一模出两件

楼主:
模具冷却孔避开熔接痕的位置,这个方法前提是预计好熔接痕的位置。谢谢!!!我们这个方向还重未试过

楼主:
等下次模具试试。

楼主:
4点进胶会产生4条熔接痕的啊,请大侠明示

网友(2016-03-29):
一般出现熔接痕与料流末端的温度较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