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精度调整

楼主(2015-08-19):
做一台设备,传输段用私服电机带动同步带轮,要求传输精度0.1mm以下,现在只能调整到0.4mm,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负载多少? 行程多少?
同步带是高扭矩的那种吗?如果排除电的问题,又排除装配的问题,看一下同步带的材料,弹性是否太大,是否内嵌钢丝。

网友B:
传输精度是 +-0.1 还是 +-0.05?
1. 行程多长?
2. 同步轮和同步带精度(质量)是不是够好;

提高精度最快的方法:短的话改丝杆,长的话,外加定位机构

网友:
松边和紧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多少? 行程多少?
同步带是高扭矩的那种吗?如果排除电的问题,又排除装配的问题,看一下同步带的材料 ...

负载很轻,传输玻璃用的,行程有1500mm,传输速度慢,同步带用的都是比较好的,中间有夹钢丝的,从开始的梯形齿换成圆弧齿还是没有用。我感觉松边张的不够紧,松边对传输的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精度是 +-0.1 还是 +-0.05?
1. 行程多长?
2. 同步轮和同步带精度(质量)是不是够好;

精度要0.1mm以下就行,小多少没有要求,行程1500mm,已经可以排除同步轮和同步带的精度了,还有多变行效应也做过计算,没问题。

网友C:
如果机械没问题,那是不是停止传感器的响应时间精度有问题呢?设置个停止点然后验证下每次停止的位置精度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械没问题,那是不是停止传感器的响应时间精度有问题呢?设置个停止点然后验证下每次停止的位置精度试 ...

传感器应该没问题,用丝杆传动试过,是可以达到传输精度的,所以应该是同步带的问题。有没有调同步带比较有经验的,提一些建议,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网友(2020-06-15):
老铁,这个项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同步带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