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钣金命令

楼主(2015-08-19):
求大神指教,该产品用钣金命令怎么画。该产品是钣金拉伸出来的。

网友:
你有搞清楚拉伸件和钣金件的区别吗???

网友:
这不是用冲压模具冲出来的吗,而且你这个还不能一下子站出来,需要分两步,那就是复合模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拉深件用实体画就行了把

网友:
实体画不行吗

网友:
早上刚听了大侠的教诲,怎么加工就怎么造型,既然是拉深,那就肯定得用成型工具,
两步拉深就用两步成型工具。

网友:
“怎么加工就怎么造型”,楼上说的对

网友:
想写却不知要写什么~先把币拿到手再说

网友A:
为什么非得用钣金命令?想让它自动展平?即使你用了成型工具做出来,展平以后也不是正确的尺寸,因为拉伸以后壁会变薄,SolidWorks还不能做到这个程度

网友:
用实体的旋转命令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得用钣金命令?想让它自动展平?即使你用了成型工具做出来,展平以后也不是正确的尺寸,因为拉伸以 ...

那这个产品的料应该怎么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