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中间要使用什么结构比较合适?

楼主(2015-08-19):
如图所示
件1作为主动件,向上运动时,带动件2向下运动,
中间要使用什么结构比较合适?
最好都是高副。
谢谢大侠们!

网友:
一个直齿轮

网友(点评):
刚刚也想到了,两个齿条中间一个齿轮,本来一直想着连杆,太复杂了

网友:
跷跷板么?

网友(点评):
跷跷板不行,两边是直线运动的

网友:
同步带杂样?

网友(点评):
可以的,现在相通了,同步带齿轮都是一个原理,换向

网友:
跷跷板的两端各加一个旋转副  可以的吧。   图示的两个杆件都已经有竖直方向的滑动约束了。

网友:
速度距离比恒定用杠杆+滑块很可靠

网友:
不是叉车缸、链增长式,吊车缸、绳增长式吗?

网友:
一个大齿带一个小齿,还可以倍速,哈哈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准备使用齿条+齿轮了

网友:
如果没什么精度要求的话,钢丝绳是最合适的选择。一个气缸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