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割前后顺序问题

楼主(2015-08-19):
加工是先研磨后线割还是先线割后研磨啊

网友:
能达到你最终要求的加工方法放在最后(你要尺寸或者表面)

网友A:
你把线切割割过的表面与研磨后的表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线切割割过的表面与研磨后的表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大神  我明白了,先线割

网友:
就这一句话可分不出先后。。。

网友B:
塑胶磨具零件加工时,线割和研磨制程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工位,没有重叠,因为加工范围不同,大部分是先研磨后线割,
不同的工件,工位加工工艺顺序不同,工位要求不同,没有特定的哪个制程在前。
个人认为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模具零件加工时,线割是加工其它制程如:研磨,cnc ,车削等,加工不了的工位。高精度孔,异型孔,复杂外形等
和研磨制程没有基本没有交集
找一个研磨和线割都能加工的工位,从面粗度和外观,精度等因素考虑,肯定是研磨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零件加工时,线割是加工其它制程如:研磨,cnc ,车削等,加工不了的工位。高精度孔,异型孔,复杂外形 ...

受教了,多谢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胶磨具零件加工时,线割和研磨制程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工位,没有重叠,因为加工范围不同,大部分是先研磨后 ...

先研磨后线割,那表面是不是很脏

网友B:
一般的材料线割前会在工件表面喷一层防锈膜,线割加工后,被加工面如果锈迹严重,或者工件其它表面有锈迹,我们会用草酸擦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材料线割前会在工件表面喷一层防锈膜,线割加工后,被加工面如果锈迹严重,或者工件其它表面有锈迹, ...

擦洗表面会很光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擦洗表面会很光亮吗?

擦洗后表面也不会很光亮,线割加工的面粗度本身就很差,水割没有油割面粗度好,但油割也不会太高。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洗后表面也不会很光亮,线割加工的面粗度本身就很差,水割没有油割面粗度好,但油割也不会太高。3.

哦,了解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先加工线割面,但是如果零件基准较小,建议先磨基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