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强度问题

楼主(2015-08-19):
在设备上设计一个如图的钩子,请教各位,,在钢板和钩子焊接的时候,焊接技术要求应该怎么写?还有强度应该达到多少,小弟对焊接了解不多新手,拜托请各位大神!

网友:
查手册吧,基本的东西

网友:
预热温度。形位公差等级。等等。

网友:
查焊接标准,标个焊接符号,知道用什么焊剂的话写上焊剂。强度是根据焊高来算的。
技术要求可以写:不可虚焊,去焊渣,焊缝美观,知道用什么焊剂的话可以写上焊剂。
哈哈,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焊接技术要求;要求全焊还是段焊,焊缝光滑 平整,牢固,要求焊缝无夹渣,无裂纹,无咬边等。还有就是采用哪种焊接;如电焊,气体保护焊,氩弧焊等。

网友(2016-07-14):
焊接余高6mm,氩弧焊,电流140,电压24

网友(2017-04-02):
焊周圈,脚焊缝韩脚高度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