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让字体变窄,而符号不变窄?

楼主(2015-08-19):
将标注样式里的文字宽度因子改为0.7,字体变窄了,符号也变窄了。怎么使字体变窄,符号不变窄?

网友A:
特性里面调宽度比,可以单独调一个字的宽度比,不影响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性里面调宽度比,可以单独调一个字的宽度比,不影响其他的

还是不行呢,我不想让那个圆圈圈看起这么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呢,我不想让那个圆圈圈看起这么扁

那用CAD重新画2个圆,放上去,应该就圆了吧

网友:
用比例缩放数字。

网友B:
字体编辑里面有一个宽度因子 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体编辑里面有一个宽度因子 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