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上的倒角怎么个意思?

楼主(2015-08-19):
以前画图没有遇到过此类的倒角要求,问了周围好多人,说法不一,感觉都不大对,而且再说图纸,个人感觉这个图纸左图和右图轮廓对不上,三维画出来生成工程图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哪个地方理解错误!不怕遇到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的进步,万能的社友,路过的大侠,万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仅凭一个零件图,很难判断那两个倒角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另个部件与这个部件装配可能内部空间非常紧凑,几乎要干涉;通过倒角增大装配空间;其实,这也是很多工程师干过的事情,谁没有为了凑空间在结构上做一些让外人很难理解的事呢???

像这类倒角,即然,图纸上标了,一定要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凭一个零件图,很难判断那两个倒角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另个部件与这个部件装配可能内部空间非常紧凑,几乎 ...

恩,对,大侠说的很对!口部两侧倒角宽度3,只是说的口部两侧,倒角倒到什么位置,直接沿着沟道贯穿到底吗?看图纸上是有个过渡曲线,但是不知道结合点在哪。

网友:
PROE 里有一个变径倒圆角,设置两端圆角半径,中间自然过渡;倒角这咱做法好像没有;

一般情况下,把两个边倒了就可以了;设置每条边两个端点部分达到尺寸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