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出现了9个相关图标

楼主(2015-08-19):
我装SW后出现了9个相关图标。
软件还不能用。
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64位手提电脑
W7系统

网友:
一切正常,其他图标都是SolidWorks附带的一些功能模块,建议你每一个都打开来看看,多熟悉熟悉,总归以后用得上

网友A:
注册激活了吗

网友:
其他的试试看呗,点击看看又不坏事

网友B:
你把其它程序安装上去了,却把solidworks主程序给整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激活了吗

我对安装软件不太懂。
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其它程序安装上去了,却把solidworks主程序给整哪去了

有一个可以使用,右边最上面那个。就是在里面找不到标准件。

网友A:
右最上那个就是SW绘图软件了,你还是先看看书或者里面的帮助,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最上那个就是SW绘图软件了,你还是先看看书或者里面的帮助,对你有用

我勉强会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