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震动测试轨道,又做了一个新的方案

楼主(2015-08-19):
新做了一个链轮链条方案:链条有点长,我下方增加了一条长骨位档住防止下沉,不知有没这种做法
旧的丝杠滑块方案也进行了部分更改:比如缓冲结构将弹簧更改为硅胶(整个丝杠电机组件不是一个钢性的连接,有一定的柔性),32光轴准备更改为直线导轨等。

我准备给同事评审和选择
但我们公司没有作非标设备的,他们都是比较外行。
所以在论坛发一下更好,这里专业人事和高手更多,多给点意见啊。
马上就要做了,主要是怕做出来后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B:
为什么丝杆不换成 同步带带动呢?》 链轮比较采用PVC板来垫板防止下沉是对的,上下就需要,,
缓冲结构将弹簧更改为硅胶? 这个没有看明白,,你的硅胶不是应该放在导杆的断面吗?防止碰撞,,
你的滑块组件是怎么和小车连接带动的?  没有辅助的机构?如果滑块组件不重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跟换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技术含量

第一次做非标,只能从简单的做起。
看起来简单,要做好也不容易的。
感觉现在都还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理想
比如小车推进去后,不能自动抓紧和松开,
还要人工去操作一下,比较麻烦。

复杂的我现在也做不了,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丝杆不换成 同步带带动呢?》 链轮比较采用PVC板来垫板防止下沉是对的,上下就需要,,
缓冲结构将弹 ...

丝杠21、22点就是将弹簧改成了硅胶,这个是吸取了上次论坛坛友的建议。
我也觉得用硅胶缓冲比弹簧更好

同步带感觉没有链条可靠,因为是要在巨烈震动的环境下运行的,并且要承受较大的力,同步带担心会断掉
用久后也会松动

滑块与小车的车接我现在是想用绳子和挂钩,这是目前设计最不理想的一个地方
每次都要手工去操作一下,会比较麻烦,但我还想不到很好的办法
比小车一推进去就自动锁住,行程完了,自动松开。
这个要电气工程师配合做才能作出来,我一个搞机械的不懂电气设计。

网友(点评):
哎,晕死,,你仔细看看,, 至于滑块与小车直接弄了大间隙自动卡位了就可以了,,那有那么复杂。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下大间隙自动卡位,卡位设计等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1、这么长的丝杠不好找,找到了也比较贵。而且这个东西没什么精度要求,也不重,不需要直线导轨
2、你的链条为什么会下沉呢,下沉那是你的中心距不够,那样链条会松掉你根本用不了(建议:你怕他松的话,直接做个张紧轮调节就行了)
3、直接把你的丝杆换成同步带,简单直接(你要加个可调节的张紧结构,不怕他松掉)

网友:
丝杆太长,不好

楼主:
大家觉得哪个方案好点啊?我马上要做决策了。我偏向于丝杠方案
我同事他们也都外行,只提要求和要结果,具体怎么做我说了算。

3米的4040的滚珠丝杠我已找到了,含税价在两千以下,不是很贵

网友:
不知楼主丝杆有多长,看效果图感觉蛮长的,寿命不长,用带方式比较好,或者可以用齿条来做,精度一样可以保证,

网友:
我也觉得同步带可以用,重量没说明

网友:
你这做出来老板要骂娘 ,就是个小车拉着走   随便搞个链条拉就行了  两边稍微限位     你这又是丝杆又是光杆的    太土豪了吧

网友:
你这种设计结构能起到震动效果吗?就是起到震动效果,你的滚珠丝杆能用多长时间,你考虑过吗?

网友:
丝杆和光轴3米太长了,不建议这种方式

网友:
减震的话PU用的比较多,减震是否可以在小车和滑动模块中做减震了

网友:
这个设计的动作原理没明白,小车震动测试轨道什么意思

网友:
个人倾向于链轮链条的方案,而且对于链轮链条机构采用一个电机驱动就好了,不必用两个电机

网友:
请问这是Pr/E绘图吗~

网友:
看精度和成本了。链条的精度低,成本低。丝杠的精度和成本要高。并且好多朋友提到了丝杠的传动不适于长距离。链条可以满足长距离的传动。

网友:
这样做不好的,小车移动过程中会卡死,就算不卡死丝杠也受不了。。。。

网友:
我还是建议用钢丝绳拉,像工地上的吊塔那样

网友:
凸骨和链条的摩擦会不会很大,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加一个辅助链轮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