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9):
家里的立式洗衣机,最近甩干衣物时,声音极大,像发动机似得。以前没有的。已经确认1.不是衣物偏重。2. 不是机器水平问题。
我想对于咱们这个社区的社员,查找这样的原因是不是小菜?

网友A:
1.不放衣服的时候是什么声音?
2.要看甩干桶哪里什么结构,检查下哪里有没有松动之类的。

网友B:
下面滚筒支撑架松动了,垫实。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的吧

网友(点评):
咱社区应该有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放衣服的时候是什么声音?
2.要看甩干桶哪里什么结构,检查下哪里有没有松动之类的。

1. 不放衣服,也是噪音;
2. 检查了,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滚筒支撑架松动了,垫实。

滚筒支撑架  在哪? 我的这个滚筒上部是四个拉杆拉着,固定到机壳上的 。

网友:
质量和牌子的问题

网友:
就是你说的四个拉杆,起阻尼作用,应该有专用阻尼脂,把多余的脂重新凃在橡皮圈上

网友:
洗衣机底部应该有个隔音板,我家买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调试人员往下面装的。

网友:
我不太了解洗衣机的结构,但如果我是在解决这种工程问题的时候,我会这样想:
1、这种现象是以前就有还是最近才出现的
2、出现前后有没有明显的异常,比如没有人撞过,使劲摇晃过等等
3、噪音肯定也由于震动引起的,那么震源在哪里,是不是滚筒与外壳的碰撞?不是话再往下是不是滚筒的连接处有问题?不是就再往下
4、凭我以前的经验能否起到作用?比如以我用脱干机的经验,十几年前买的,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不是每次都会。后来发现是,如果我把衣服压得很紧,就会出现噪音,如果把衣服放少点,把衣服宽松地放进去就可以了。所以猜测是质量分布不均导致。
我的思路是,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如果由浅入深去排查。

网友(2021-10-11):
顶一手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