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器人控制部分求助

楼主(2015-08-19):
我们组现在正在做码垛机器人,马面粉袋之类的。现在机械部分已经完成,但控制部分出了问题,机器人运转很是不流畅,中间总是一顿一顿的,导致速度上不去。我们用的控制器是国产的。那位大侠接触过这部分控制,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在线求助,可以给我留言,如果可以,公司会提供一定的报酬。

网友A:
  腕部负载 不够啊  出问题 不能一想着就是控制器问题啊   拿出依据,是否校核机械 最后才是讨论控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腕部负载 不够啊  出问题 不能一想着就是控制器问题啊   拿出依据,是否校核机械 最后才是讨论控制的问 ...

机械上应该没问题,就是速度上不去,中间总有停顿。感觉还是控制上问题,人家只卖控制器,不管调试,真是坑爹啊

网友:
大概说说机械结构吧,我也觉得是机械结构的问题。

如果是买的关节机械手,那应该不会是机械问题。

一顿一顿的,应该是卡了,很可能是机械问题。

网友:
转动部分和周边某些固定部分摩擦,或者电机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