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中铜圈相对与轴芯的垂直度或者跳动度如何测量?请教

楼主(2015-08-19):
电机转子中铜圈相对与轴芯的垂直度或者跳动度如何测量。
请教高手,下图中的铜圈相对与轴心的垂直度和跳动度如何测量。
最近,客户要求我们提供这款转子铜圈相对与轴芯的垂直度数据,但是,我司的现有条件无法测量。我想请假高手一下问题点:
1、在实际工作中,铜圈与轴的相对尺寸,应该选择垂直度还是跳动度?
2、在实际装配中,铜圈与轴的垂直度或跳动度,主要会影响电机的什么性能,正常来说,铜圈端面面积较少,应该不属于重要装配面,
3、若有上述要求,跳动度应该如何测量,我司目前的做法为,用V型架架起转子,然后用千分表测量铜圈端面数据,作为跳动度,用来作为垂直度的数据,但是,客户不同意我们的做法,非要按他们的做法,用十字相交法,测量垂直度,即在投影仪的条件下,分别在0°和90°的角度下,测量轴中心与铜圈端面的夹角,然后通过TAN三角函数,转化成对应的偏移量,即0°和90°下的垂直度。
请大家集思广益,对于这样情况,应该用什么方式测量

网友:
用跳动来保证垂直度肯定是不行的.不过你那客户的要求也合理,该用投影仪的还得用

网友:
垂直度误差和端面的全跳动误差数值相等;跳动误差一般小于垂直度误差。

网友A:
垂直度和端面全跳动数值相等;跳动一般大于垂直度。
一般不要求此端面的几何公差,客户是否是要求铜头圆柱表面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度和端面全跳动数值相等;跳动一般大于垂直度。
一般不要求此端面的几何公差,客户是否是要求铜头圆柱 ...

客户对于铜圈圆柱无跳动要求呀。

网友:
垂直度跟全调动差不离,考虑到实际测量和应用端面圆跳动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