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耐磨性有没有量化的依据?

楼主(2015-08-19):
材料的很多特性都能量化,比如重量和一些力学性能。但貌似耐磨性有没有量化的依据。难道是根据表面硬度来定的吗?经常看到一些资料上说的都是耐磨性好等等。耐磨性好或不好是依据什么标准定的?

网友:
好问题,同问。
-同种材料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耐磨损性能不一样,即受使用工况的影响。例如,同种材料在水中和油中的耐磨损性能不一样。
-在机械密封行业,有一个PgV的概念,即接触压力和速度的乘积。 两个不同匹配的材料会根据经验有推荐的使用极限值。

网友(点评):
再问一下,在同种条件下实验,得出的数值到底有没有参考作用。

网友(点评):
比如在某种润滑条件下,材料A比材料B耐磨。那是不是可以推测在其他润滑条件下A比B的耐磨损性能好。

网友:
百度百科

耐磨性几乎和材料所有性能都有关系,而且在不同磨耗机理条件下,为提高耐磨性对材料性能亦有不同要求。由于摩擦材料和试验条件各不相同,可用磨耗指数表示或由用磨耗试验机在规定条件下进行试验所测得的材料减量(g/cm2),或其倒数表示,耐磨性是摩擦磨损试验中的一个测量参量。

网友:
0

网友(点评):
再问一下,在同种条件下实验,得出的数值到底有没有参考作用。 貌似有些材料在干摩擦的情况下与加了润滑油的情况下结果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