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上开通孔的孔中心距边界的距离怎么确定

楼主(2015-08-19):
钣金安装用M6,打了6.5的通孔,孔中心距钣金的边缘处距离是多少?有什么规定,谢谢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对于小于2的板,距离应该大于r+t(折弯半径+壁厚),大于2的应该大于1.5t+r

网友:
看板厚和折弯用的模具。其实也没有那么严格,不是还有钻床嘛,可以先切个小孔,折弯后再钻孔,只要钻头不碰板边就没问题

网友(2015-09-29):
这个根据实际吧,只要保证孔不变形,能实际应用就可,如果边缘处有折弯的话孔距至少在板厚的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