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四点接触球轴承游隙

楼主(2015-08-19):
应@逛逛论坛大侠之邀,谈谈四点接触球轴承的游隙,抛砖引玉吧。
原帖见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140&extra=page%3D2&page=1

1. 先说说四点接触球轴承的定义,见图1

   四点接触球轴承内圈和外圈滚道呈桃型截面,在纯径向载荷作用时,钢球与套圈呈四点接触,这也是四点接触球轴承名称的由 来。
2. 我们常用的四点接触球轴承分三种:
    A:QJ与QJF轴承,一个是双半内圈,一个是双半外圈。QJ轴承见图2与图3
    B:  推力四点接触球轴承,见图4
    C:  四点接触回转支承轴承,见图5
3. 游隙
   A:QJ与QJF轴承,有轴向游隙。
   B:  推力四点接触球轴承,学名叫单列双向推力球轴承;我没见过这种轴承,也不知道哪个厂家生产过,不知有无社友见过。
   C:  四点接触回转支承        回转支承的滚道在机加工、热处理后,必然有尺寸误差与变形。所以为保证回转支承转动灵活,一般都会对回转支承留有适当的游隙。也就是说,一般的四点接触回转支承是有游隙的。
       有一般就有特殊,比如风电上偏航与变桨回转支承,因为要增加系统刚度及提高启动力矩,用的是预紧的四点接触回转支承。

网友:
四点接触球轴承内圈和外圈滚道呈桃型截面,在纯径向载荷作用时,钢球与套圈呈四点接触,这也是四点接触球轴承名称的由 来。

这样来定义,就没疑问了。不然我老觉得既然有游隙,怎么可能4点接触。

网友:
纯轴向承载的时候呢?

网友(点评):
这时就是一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A:
想知道4點接觸球軸承主要與普通溝槽軸承有那些優勢,因為以前請廠商做過樣品,不是很理想。

网友B:
1.径向受载有四点接触,轴向受载有两点接触,那为什么已轴向载荷为主(径向载荷大于轴向载荷);
2.在一定场合下,四点接触球轴承能不能取代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毕竟四点接触球轴承有尺寸优势;
3.四点接触球轴承正常使用时必须轴向预紧吗?
4. 采用较大径向游隙(C3组)的深沟球轴承能取代相同尺寸的四点接触球轴承吗?
5.QJ与QJF轴承除了在结构上有区别外,使用性能上有没有区别?轴承座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当滚动轴承的径向游隙增大时,具有角接触球轴承的性质,可承受两个方向交变的轴向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4點接觸球軸承主要與普通溝槽軸承有那些優勢,因為以前請廠商做過樣品,不是很理想。

1.  深沟球轴承主要用来承受径向载荷,轴向力小的工况(包括纯轴向力)也能使用。
2. 四点接触球轴承主要用来承受轴向载荷;复合载荷工况也能用,但要求Fa>1.2Fr。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径向受载有四点接触,轴向受载有两点接触,那为什么已轴向载荷为主(径向载荷大于轴向载荷);
2.在一定 ...

1. 多点接触的话,轴承摩擦发热很大;所以四点球轴承一般用于纯轴向载荷或Fa>1.2Fr的复合载荷工况。
2. 可以,并且四点球的极限转速比双列角接触的要高。
3. 不用预紧。
4. 不能。深沟球轴承的轴向承载能力就是靠游隙,大游隙深沟球轴向承载能力是有增加,但和大接触角的四点球还是不能比。
5. 我没用过QJF轴承。感觉上普通应用没有区别,轴承座也没有区别;不知道特殊应用有无差别--如军工上应用。
   另外,感觉QJ与QJF加工难度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如果双半内圈或双半外圈没有锁紧,对轴承使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锁紧是什么意思?QJ轴承内圈是可分离的。

网友(点评):
就是双半圈之间有间隙

网友(点评):
滚道位置变化,轴向游隙增加。轴承使用的影响看工况。

网友C:
这帖挺有意思的。借着这个话题跟P大讨论讨论。
咱先抛开轴承这个范围限制。
这种v型沟球配结构,在球笼万向节里也有应用。但不甚相同的是,4点球轴承的v型沟是圆弧沟,球笼是直线沟。从接触应力上看,圆弧沟的效果更好,大概是因为加工难度较高的原因,球笼上的应用很少。
单从受力上说,在纯径向加载时,四点球轴承就是名副其实的4点承载结构,两点在外圈,两点在内圈。理论上的接触应力只有常规深沟球的一半。(因为,深沟球可以看成是任意状态下的两点球轴承)因此。只要v沟精度足够,四点球的实际疲劳寿命应该高于深沟球。这大概就是设计四点接触的初衷。另外,由于是对角双弧结构,因此也像一些人说的,四点球可以看作是双向角球。换句话说,如果你增加了轴向预紧,四点就变成了两点,成为了一个角球轴承。
这些是大概地从四点球结构上得出一些列推论。

下面讨论点深入的东西。
1。关于接触应力。从设计构思上,四点球因为多了两个接触点,让人觉得接触应力应该只有深沟球的一半。但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原因是圆弧沟槽的结构决定了球面与弧面接触的曲率半径的高差额。根据经验接触强度公式,这个差额越高,接触强度越大。因此,四点球的实际接触强度可能只能达到深沟球的80%-85%左右。换句话说,承载能力只比深沟球大20%。当然这两个数,是我估计,我没有资料核实这些,希望P大能给与指点。
2。就实际工作情况下看,除非是严格的径向承载,否则四点球的四个点承载是不均匀的。比如一般的由于轴挠弯带来的外壳变形等。另外,对于加工带来的非精确定位,也会使得四点球的受力不均。而这种受力不均或者世界接触点偏移,会导致一系列设计外的问题。比如摩擦热增加,比如十字磨。因此,如果P大有过使用经验,能否指点一下实际使用的情况,比如在挠弯下轴承寿命和发热问题等。
3。关于游隙。首先只要是相对运动零件,就必然存在一个有隙。而且这个有隙最小也必须保证一个油膜刚度所需的间隙量。四点球的前楔角较深沟球大的多,因此理论上油膜补充能力强的多,换句话说,在理想状态下,四点球的使用游隙可以小于深沟球。但是这个游隙量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根高。而设计到加工,对于这种胡桃型或者v型沟槽来说,圆弧沟的热处理变形要远大于深沟球的大钝角圆弧变形。换而言之,四点球的四个弧槽,只有在中心位置附近是最贴合设计曲线的部分,两侧尖端部分,变形最大,最后的成型圆弧会是一个曲率连续减小的弧线。这对最后的承载会产生较大影响。

以上是我的大体推论。请P大斧正。

网友(点评):
四点接触球轴承与交叉滚子轴承的特点与应用场合及区别?由于不了解四点接触球轴承不知是否有了解的社友介绍下?

网友(点评):
厉害厉害 全部看完发现只有学习的份没有讨论的份....

网友:
四点接触球轴承与交叉滚子轴承的特点与应用场合及区别?由于不了解四点接触球轴承不知是否有了解的社友介绍下?

网友(点评):
见一楼,四点接触球轴承有三种,你是说哪一种?

网友D:
P大,借这个帖子给大家科普一下轴承游隙对主轴转速、精度和寿命的影响。重开个贴更欢迎。

你那图5,一下子明白了,尽管没见过这轴承。

网友(点评):
当然还有承载力。

网友A:
請教P大,有個產品,超市車上的腳輪,德國的用這種四點接觸溝槽軸承,超市車推斷可以呈直線行走,但是普通的溝槽軸承超市車推動不呈直線行走,用這種普通軸承的廠商美國也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德國的好用。這個軸承主要為軸向受力,當時比較時用萬能拉力機下壓,破壞力兩種軸承也是差不多,所以想請教軸向承載力用四點軸承有多少優勢。

网友(点评):
好问题,深沟球轴承径向载荷派生轴向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帖挺有意思的。借着这个话题跟P大讨论讨论。
咱先抛开轴承这个范围限制。
这种v型沟球配结构,在球笼万 ...

零侠的基础是相当扎实啊,我尽可能地回复讨论。

1. 四点球轴承的应用原则是避免多点接触,即工作时只是两点接触。因为多点接触滑动摩擦大,发热大。
    A. 那多点接触能否应用于实践呢?我们可以分析下,多点接触害处是摩擦大、发热大,降低轴承运转寿命;好处如零侠所说,改善了受力分布,降低了赫兹应力,提高了轴承运转寿命。
    B. 权衡得失利弊,如果我们能找到某种特殊工况,提高的寿命大于降低的寿命,那么多点接触就是划算的,可以应用的。
    C. 或者我们在润滑上做点文章,比如大流量、高粘度循环油润滑,降低摩擦的有害影响;那么多点接触也是可行的,当然这种手段经济上不一定划算。
2. 以上仅仅是定性的分析,具体数据我拿不出来。文献中,RHP公司(现被NSK收购了)做过这样的试验,不过他们是用三点接触球轴承试验的,结论是在某些工况下,多点接触虽然使发热增加,但轴承寿命还是提高了。
3. 实际应用中,比如风电的偏航变浆四点接触回转支承,由于是间歇运转,每次运转角度也有限,所以发热有限;这种工况下,多点接触轴承寿命会更高。
4. “首先只要是相对运动零件,就必然存在一个有隙”,滚动轴承中不一定,滚动轴承可以负游隙运转,比如机床行业,轴承预紧是非常普遍的。
5. ”这大概就是设计四点接触的初衷”,我对轴承发展史了解不多,个人倾向于设计四点球是为了节省空间。

网友(点评):
“预紧”是不是等于“负游隙”?

网友(点评):
预紧=负游隙

网友(点评):
P大,上次有个帖子讨论两个双列调心滚子轴承能否一起串联使用的问题,是哪个帖子?最后结论是什么?

网友(点评):
是这个么?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410

网友(点评):
是的,如果之间加隔圈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借这个帖子给大家科普一下轴承游隙对主轴转速、精度和寿命的影响。重开个贴更欢迎。

你那图5,一下 ...

逛逛大侠,因为我从未玩过主轴,所以这个帖子就写不出来。
你对主轴挺有研究的,要不你写点东西,让我也学习下吧。

网友(点评):
那我也不敢写。

网友(点评):
我只是对高速、精密的有想法而已。

网友B:
从承载上讲 四点接触球轴承=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成对双联角接触轴承?当然刚性上面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P大,有個產品,超市車上的腳輪,德國的用這種四點接觸溝槽軸承,超市車推斷可以呈直線行走,但是普通的 ...

轴向承载能力 四点接触球轴承Vs深沟球轴承
1. 由于游隙的存在及滚道形状,深沟球轴承能承载一定的轴向载荷;此时深沟球轴承就相当于一小接触角的角接触球轴承。具体的接触角与游隙,轴承内部结构有关,可以计算;大游隙的能超过10°。但QJ轴承的接触角是35°,也就是说,四点球轴承轴向承载能力比深沟球轴承大多了。

2.QJ轴承是可分离轴承,可以装更多的球进去;就是说QJ轴承额定承载能力比深沟球轴承高。

3. 深沟球轴承的轴向游隙比径向游隙大很多,可能到10倍;就是说QJ轴承轴向游隙一般比深沟球轴承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承载上讲 四点接触球轴承=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成对双联角接触轴承?当然刚性上面肯定不同

1. 纯轴向载荷,你说得是对的。
2. 当然你的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单列球数量是一样的。考虑到QJ轴承装球量更多,所以承载能力更高---对纯轴向载荷而言。

网友(点评):
从受倾覆力矩上,这几种轴承哪个更佳?

网友(点评):
结论与纯轴向载荷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侠的基础是相当扎实啊,我尽可能地回复讨论。

1. 四点球轴承的应用原则是避免多点接触,即工作时只是 ...

感谢P大的回复。在大侠面前,我还是个学生。记得来论坛的第一课就是大侠给上的,也是关于游隙的。

继续讨论一下。

1。关于多接触点的发热问题。P大说多点接触滑动摩擦大,发热大,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数据参考和依据。我理解上来说,对于球轴承来说,甚至说滚子轴承,多点接触的摩擦热主要成因是同刚性体上不同接触点的运动一致性不同。比如推力滚子轴承,由于外圈侧较内圈侧需求线速度大,而刚性体本身无法满足这个需求,于是形成外侧和内侧的运动不一致,引发基本摩擦之外的摩擦热产生。如果这个理解没错,那么对于四点轴承,原则上说,纯径向时,因为4点的位置并不引发运动的不一致性,因此应该并不产生额外的摩擦热。当然,如果加工精度存在误差,这个一致性出现问题,那么摩擦就会产生。如故单纯看4点和2点的话,理论上不应该存在更多的摩擦力。

2。对于润滑。感觉我现在对润滑的理解依旧还很肤浅,不过实在没精力同时看多种资料了。看完金属回头再看润滑好了。现在有一种理解,滑动轴承的润滑,是基于边界摩擦和油膜摩擦之间的一种情况。理想状态是滑动轴承在供油槽出通过前油楔带走足够的油膜,在之后的滑动中形成油膜润滑,降低摩擦和摩擦热。也有符合滑动轴承通过其他非金属材料增强油膜破裂时的滑动能力。滚动轴承不同,滚动轴承有些类似于动压轴承。滚动体的前油楔大,有利于快速形成油膜保护。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和困惑,就是关于负游隙的。如果负游隙是一种过盈状态,那么这层油膜是如何起效的呢?滚动轴承在小过盈下也可以转动,因为滚动摩擦本身是倾翻力偶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可以没有油膜存在吗?对此比较疑惑,不知道P大能不能给讲讲。我用推力滚子时,遇到过预紧过度的问题,整个轴承转起来相当费劲。但是不预紧又会出现冲击状态,所以最后不得不改可精确调节的预紧自锁机构。

感谢P大讨论和指导。

网友:
没接触过还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P大的回复。在大侠面前,我还是个学生。记得来论坛的第一课就是大侠给上的,也是关于游隙的。

继续 ...

零侠客气了。
零侠基础扎实、全面,水平已经高过我了;考虑到我还比你大上十多岁,我只能惭愧了。
还是那句话,我尽可能地回复讨论。

1. 多点接触发热大,主要是差动滑动摩擦问题,零侠也举了个推力圆柱轴承的例子。四点轴承多点接触时,如果把轴承套圈及球看成绝对刚体,球与套圈间只是点接触,确实不存在差动滑动的问题;但现实中绝对刚体是不存在的,球与套圈接触处有变形,会形成接触椭圆(其实是个空间图形,近似为椭圆),这时就会有差动滑动发生。
2. 具体发热的数据我没有,但理论上可以分析,同样的接触椭圆,在深沟球承受纯径向载荷时,速度差比较小;而在四点轴承中,由于大接触角,速度差就比较大了。所以一般认为承受同样纯径向载荷,发热上四点轴承起码比深沟球多好几倍,甚至可能是数量级的差别。
3. 润滑原理也是我的弱项,稍微说下吧。
滑动轴承不能负游隙运转,但滚动轴承可以,这也是滑动轴承与滚动轴承的一个区别吧。
预紧状态下,滚动轴承也是需要润滑油膜的,具体的建立过程我认为与有游隙的滚动轴承是一样的。
从西工大的《机械设计》上截两张图,供参考。
4. 推力轴承确实要预紧,我一般都是按轴承制造商提供的最小轴向载荷来预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侠客气了。
零侠基础扎实、全面,水平已经高过我了;考虑到我还比你大上十多岁,我只能惭愧了。
还是 ...

感谢P大的真诚回复,多余的话不说了,总之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茅塞顿开。

1。关于摩擦问题,看来我的推测跟大侠所说一致了。不过P大的用词要精确的多,“差动”,这是个专业的说法。
     说到摩擦甚至椭圆球了,这里希望延伸一下。8爷曾经提及过十字磨损,而且说过这种磨损只发生在球轴承上。其原因是球体本身的侧磨转动。不知道这种磨损形式在四点球轴承上有没有出现,或者说从理论上说有没有出现的可能。关于这种形式的磨损,我确实只从8爷那听到过,包括NSK,SKF等一些专业轴承厂家的宣传技术资料里也没有提及过这个问题。很是头疼。

2。P大的这个弹性流体动力润滑的图贴得很好。一下子解决了我很多疑惑。如果我没理解错,也就是说在负游隙使用中,刚性油膜依旧存在于弹性变形的滚动体和滚道之间。其厚度由多种因素如温度,补充速度,黏度等决定。那么这里再延伸下,那是不是说,这个负游隙值,比如说a,a值本身包括三个部分。
    1。滚动体的弹性变形部分。
    2。滚道的弹性变形部分。
    3。刚性油膜厚度。
如果还需要增加的话,那就是两个弹性体的压平量。
也就是说,作为负游隙使用的轴承,无论是完全弹性流体动力润滑还是部分弹性流体动力润滑,实际上所谓负游隙只是针对宏观状态的基本尺寸来说的,而并非针对摩擦状态而言。这样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吧。或者说,负游隙和零游隙只是保证了定位上的一个无波动,而不是实际形成配合状态中的过盈配合的干摩擦状态。如果这么理解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就完全理解游隙问题了。

感谢P大的指点。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P大的真诚回复,多余的话不说了,总之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茅塞顿开。

1。关于摩擦问题,看来我的推 ...

能得到零侠的肯定,是我的荣幸。

1. 球轴承十字磨损问题,我也只是听998大侠谈过,问过那几个大品牌轴承的技术人员,也不清楚;百度也搜索不到,估计还是要去翻外文轴承文献。
2. 润滑问题,我的理解和你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侠客气了。
零侠基础扎实、全面,水平已经高过我了;考虑到我还比你大上十多岁,我只能惭愧了。
还是 ...

滚动体的润滑油形成润滑膜层,有流体、边界吸附及边界反应。润滑与干式磨擦混合在一起的,很复杂的过程。

当流体失效,吸附膜就起作用,吸附膜失效,反应膜就起作用了,所以有了“极压”润滑。

“脂”就更复杂了。首先要弄清“脂”分两大类;所谓“渠道”和“非渠道”(channeling )。

然后你才能选择什么“基”的润滑脂,什么样的黏度。

理论都是一套一套的,问题是油、脂摆在你面前,你怎么选择。

网友(点评):
相同类型的润滑油其“基础油”是不是一样的?黏度并不能影响其抗压性能?

网友:
看这样的讨论,真是长知识,全面认识轴承的结构和使用了

网友E:
P大可否介绍一下三点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大可否介绍一下三点接触球轴承

你有具体应用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有具体应用么?

使用工况中有一轴向力和一径向力, 因为了解到QJS在使用中主要承受双向轴向力,如在高速中径向力过大会发生三点接触,所以目前想配对使用QJS,采用定位预紧给两轴承各施加一预紧力,以抵消径向力对轴承的影响,防止猫眼现象发生,现在不知道QJS在应用中轴向力和径向力的比值关系,所以不能确定这个预紧力给多少合适。三点接触球的资料好少,望P大可以在这里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工况中有一轴向力和一径向力, 因为了解到QJS在使用中主要承受双向轴向力,如在高速中径向力过大会发 ...

我也没用过三点接触球,一起讨论下吧。
1. QJS/QJT本身可以承受双向轴向力,无需配对使用。
2. 如果空间足够,建议使用QJS+NU轴承,QJS外圈与轴承座有明显距离,没有接触,保证QJS不承受径向载荷。
3. 关于QJS在应用中轴向力和径向力的比值关系,这个得问制造商了;每家设计不同,沟曲率也不尽相同,具体比值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用过三点接触球,一起讨论下吧。
1. QJS/QJT本身可以承受双向轴向力,无需配对使用。
2. 如果空间 ...

P大是这样的,想配对使用是因为在应用中的轴向力远小于径向力,轴承又不能换,只能用QJS,才考虑到配对使用加一预紧力以达到轴承使用的基本要求,但是不知道这个预紧力要加多大。。

网友E:
是这样的P大,我这个工况中轴承只能用QJS,径向力又远大于轴向力,所以想到用两套配对使用,内部预紧力代替轴向力,但是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预紧力到底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P大,我这个工况中轴承只能用QJS,径向力又远大于轴向力,所以想到用两套配对使用,内部预紧力代替 ...

径向力大可以用QJS+NU轴承组合。

网友(2015-09-19):
厉害,这么偏门的轴承,你们都可以谈这么深

网友F(2015-12-23):
四点轴承就是一对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点轴承就是一对角接触球轴承!

1. 从承受轴向力角度说,你是对的。
2. 从承受径向力及轴承刚度角度说,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从承受轴向力角度说,你是对的。
2. 从承受径向力及轴承刚度角度说,还是有区别的。

大侠说的更准确

网友(2019-03-11):
四点接触球轴承在减速器里安装时,轴向需要预留间隙吗?还是直接安装到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