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CA6140安装的时候只用水平尺找正吗?

楼主(2015-08-19):
普车CA6140安装的时候只用水平尺找正吗?

谢谢。

网友:
用水平仪,将纵、横方向,调整到水平后将地脚螺栓压紧后,还要进行一次精校,最后再适当压紧。

网友:
加工中心都水平尺校

网友:
是水平仪,不是普通水平尺啊。

网友:
用0.02mm水平仪没问题

网友:
谢谢了,我还以为土建用的那种水平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