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水用的腔体,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5-08-20):
现在公司有一个回水用的腔体。如图:是由圆管和腔体组成的,连着之间形成90度的导向。目前我们加工腔体是将腔体分为上下两部分,然后凭着钣金师傅的技能和经验,慢慢调整到合适的形状尺寸,焊合。然后将腔体和圆管焊合。两者之间的椭圆对接不是很好,费时费工。大神指点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或是改进设计的方案。

网友A:
你作出的三维钣金件,首先要做到能够展开放样,你现在画的图理论上也是无法展开的,这是一,

二是,太复杂的图形,即便是很好的钣金工,也只能粗略估计,凭感觉放样的,不能精确放样,实际上基本是不能对接的,

要做到设计的实用性,首先你要做出能展开的钣金图,其次,必须帮钣金师傅做出展开图,并标清尺寸(也可以一比一打印,剪纸放样)。

最后你公司有好的钣金工,才能按你的放样折弯成三维图形的要求

这架构,涉及的变种方接圆的放样,展开是相当要难度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点评):
画图就是个相贯线,手工也能画,关键不在这,关键是,扎天圆地方的过程,,那不是你能放出样就能做好的

网友(点评):
关键还得看,工件的尺寸,及厚度,,这个工件1000*1000,和100*100,完全两码事

网友(点评):
这个活,应该先有弯头,再有天圆地方

网友(点评):
这的确是个办法

网友B:
这个我觉得楼主做的很不错。要是按楼上的说法,天圆地方这个典型钣金件也是无法展开的?这个就是天圆地方的一个变异,
不过2楼的提供的1:1打图直接剪纸放样是常用、实用的方法,建议楼主按照自己的3张展开图去打印、放样。

网友(点评):
天园地方肯定是可以展开的,本来就要难度,现在是变种,难度就更大了

网友(点评):
要求严丝合缝公差在%%P0.2左右,确实挺难的

网友:
刚才回复@qianpin 的由于字数限制被吞了好多

     同意大侠的说法天圆地方的展开本身都是近似的,在用二维图时代,画出的展开图跟你选用多少道折弯有很大的关系,选的折弯少必然没有折弯多圆口贴合好,记得刚毕业那会无聊的把一个%%C100的通风管道按每角20道折弯出展开图。现阶段天圆地方作为典型钣金件,我觉得应该是人人都会的。而且钣金焊接件对尺寸要求不是太严格的,就这个零件差个3mm左右我觉得老师们必然也能做得一个漂漂亮亮的,当然了@qianpin 要是要求%%c0.2的公差,确实挺难的。最后,还是要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点评):
我意见不同,玩三维软件人,能顺利将天圆地方展开的人不到百分之一,当然认真研究后还是能够有志者事竟成的

网友(点评):
感觉大侠有点偏见,就类似从车间上来的看不上有学历直接进技术部的;年龄大的看不上80、90 、00后一样 当然以上只是自我感觉,如果错了或者大侠感觉有所冒犯,收回以上说法

网友:
感觉你的方变圆形状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作出的三维钣金件,首先要做到能够展开放样,你现在画的图理论上也是无法展开的,这是一,

二是,太复 ...

你确定只能钣金加工?  呵呵 思维局限性了吧  哈哈

网友(点评):
压铸拔模好像也不易啊,要么像轿车压延拉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楼主做的很不错。要是按楼上的说法,天圆地方这个典型钣金件也是无法展开的?这个就是天圆地方的 ...

我们这做天圆地方  分分钟的事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 做两个冲压件 焊起来  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只能钣金加工?  呵呵 思维局限性了吧  哈哈

这活不能压铸的  偏析还是蛮大的  做个模 做冲压件 再激光焊接。  氩弧焊在这都不行

网友:
数量多的话 可否用塑料件替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作出的三维钣金件,首先要做到能够展开放样,你现在画的图理论上也是无法展开的,这是一,

二是,太复 ...

你说的很对,这个是有展开图的,只是我没有传上来。展开后一比一打印出来,剪纸下料。这个做起来比较麻烦,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点评):
单件或小批量对设计和工人都是要精力的,不清楚有啥好办法

网友D:
使用环境是多少度,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E:
外型一定要做成这种曲面型的吗?如果允许,建议修改设计,可以大大降低生产难度

网友:
把这两个件改三个件能好加工。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中间加一个90°的弯头,这样两边都是圆对圆焊接,天方地圆也好做了

网友F:
1、楼主确定展开图是OK的
2、精确放样后激光直接下料,搞不懂为什么要剪纸下料

网友:
以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楼主确定展开图是OK的
2、精确放样后激光直接下料,搞不懂为什么要剪纸下料

因为没有那么高大尚的设备啊,这个件数量不多。下料还好说,就是成型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型一定要做成这种曲面型的吗?如果允许,建议修改设计,可以大大降低生产难度

能实现功能,美观就可以改,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环境是多少度,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使用温度就是室温,液体温度比室温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 做两个冲压件 焊起来  可以批量生产

这个生产数量不多,不是批量生产,就是做起来麻烦

网友(点评):
小批量只好拼工人的手工了。聘一个技术水品好点的师傅,做出的成本是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温度就是室温,液体温度比室温高一点

那就用塑料成型就行,内壁比金属光滑

网友G:
有折弯机吗?有卷板机吗?有的话,天圆地方,不难的,也算快的了
什么都没有。就焊个方盒子罩起来,快,好用。
嫌难看?上设备啊~

田园地方画展开图,圆管也要展开图,打印出来,贴到管子上,画线下料。

网友:
这样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折弯机吗?有卷板机吗?有的话,天圆地方,不难的,也算快的了
什么都没有。就焊个方盒子罩起来,快,好 ...

只有折弯机,上设备目前是不太可能了,我们公司规模还不是很大。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塑料成型就行,内壁比金属光滑

塑料和整体的机器不搭配,而且圆管与其他部件装卸时有撞击。

网友:
简单既是好的

上面就做个方盒子,下面接个管子。
最多方盒子可以改成梯形的,如图中红色部分。
简单、易加工、实用。
仅供LZ参考之。

网友:
做个样件,用白纸蒙个样子,然后按样子下料折弯。

网友:
先看量,没有量,老老实实的靠手工,有量的话,开模,冲压,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