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20):
请教大家:我将一个小的装配体装配到一个大的总装后,原先小装配体中的一个约束(销钉连接)不能用了,如图所示,希望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可能用销钉连接的元件作为约束了,连接时你只用机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用销钉连接的元件作为约束了,连接时你只用机架部分。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啊,能再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