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做纯净水大桶捡漏机

楼主(2015-08-20):
谁会做纯净水大桶的检测桶是否漏的机器

网友A:
是检查焊缝或内部缺陷吗?可以根据大桶的材质采用超声、磁粉、或者X射线探伤,都可以。有批量的产品可以实现自动化无损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检查焊缝或内部缺陷吗?可以根据大桶的材质采用超声、磁粉、或者X射线探伤,都可以。有批量的产品可以实现 ...

检测是否漏水,饮料行业的,自动化

网友(点评):
是缺陷检测设备,包含焊缝和制造缺陷,也可组合在现有生产流水线上

网友(点评):
扯淡,你没见过大桶吗?吹塑成型的,那是塑料的,还扯什么焊缝。直接加气压,口上做好密封,看有没有压降就行了

网友:
检测是否漏气就可以,桶子加气加压,外围布置传感器,,,建议而已。呵呵。

网友:
正压检测 !负压检测 氦气检测! 各种检测  其实不难 我公司目前就是做铝壳电池密封性检查的 基本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