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法会更符合实际呢?

楼主(2015-08-20):
曾经在论坛看过一位大神总结出来的FA设计经验那个pdf文件。
里面有一条关于加工的经验,说机械加工的时候,孔一般会做到下偏差,轴做到上偏差,如果装配的时候有问题就有余量可以再补一刀。
但是昨天向公司的工程师请教了一下,说为了保证装配,一般会直接把孔做到上偏差,轴下偏差,虽然没得补刀,但是直接一步到位
然后问题来了,这两种方法哪种会更符合实际呢?

网友:
前者更符合实际。

网友:
加工时取中间值

网友:
比如间隙配合, 如果孔,轴两个零件 完全是按照图纸加工, 公差都符合要求的话, 即使都是按照实体最大加工的, 也应该能正常装配。
实体最大,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如果这两个配合件之间有相对运动和摩擦磨损, 就等于额外多留出了磨损量 可以延长使用寿命。
按照实体最大加工 当然不是为了避免报废修一刀。
但是实际生产中确实有这个问题, 零件是按照图纸加工的可是就是装不进去。于是就有了楼主说的第二条: 都按照实体最小加工。这当然是不对的,既然装不进去就应该找出问题 调整公差, 或者提高加工精度。而不是简单的做成实体最小。
现代生产里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手段和质量管理方式已经比原来先进多了,用正态分布进行分析。这个问题应该完全可以避免

网友:
我只知道你下发的图纸到车间后,车间工人不会理你陪不配合的,都会取公差中间值做出来的。因为只要在公差范围内,工件就是合格的。
关于配合问题,是有技术人员在图纸上体现的,而不是靠技术工人在工件上帮你按上偏差下偏差做出来的。

网友A:
工人一般都是轴车到上偏差而孔车到下偏差的,如果反过来的话很容易产生废品的。而且已加工到你的尺寸范围我干麻还继续呢,只有傻瓜才这样。

网友:
设计人员根据使用需求设定孔和轴的公差,加工者根据图纸标示的公差加工。从工业化生产的角度讲,大家各司其职,设计人员合理的设计零件工位,设定合理公差,现场加工人员按图加工,有疑必问,这样才有利于高效生产。至于说留余量,待装配不上再补一刀,这个适合小规模生产,和整套生产。如果是大批量或者单独零件加工,零件加工好后,需出货到客户手上,那就不能按照第一种方法加工,否则就是品质问题。
大规模生产加工者不需要考虑后期装配问题,加工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加工品质问题,有经验的加工者可以根据自己对工件的判断,把轴做到下偏差,把孔做到上偏差,便于装配。按图加工没有错。

网友(点评):
从工业化生产的角度,国内大量的工业企业就不应该存在;从纪委存在的角度,就不会出现国妖。这种理论扯淡的玩意,为什么动不动就出来。

网友:
不过,加工者为了保证不出现加工废品,大多采取轴走上偏差,孔走下偏差,这样更保险。至于是否利于装配,那就看设计了。

网友B:
其实,设计人员设计的公差如果是合理的话,那么只要在公差范围内,装配是不会发生问题的。而且本来控制公差就很麻烦了,还控制公差在公差范围内的一个小范围,为什么不直接把小范围的公差作为图纸公差呢?

网友(点评):
什么叫合理,上偏差3道,下偏差为零,加工实际尺寸就到下偏差,如何。结果就装不上,理直气壮,什么公差中间值,没听说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人一般都是轴车到上偏差而孔车到下偏差的,如果反过来的话很容易产生废品的。而且已加工到你的尺寸范围我 ...

确实是这样,厂子的工人保证合格就好了,不会考虑其它。

网友:
第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第二种容易产生废品。第一种大批量加工生产,装配后剩余小孔、大轴,可以返修保证合格。

网友:
说来说去,不管是取上差,还是取下差,关键是设计的问题,跟机械加工毛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设计人员设计的公差如果是合理的话,那么只要在公差范围内,装配是不会发生问题的。而且本来控制公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这样,厂子的工人保证合格就好了,不会考虑其它。

同意

网友:
孔按上公差控,轴按下公差控,这样既能减少加工中因刀具磨损所带来补偿次数,又能减少装配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