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头如何调整方向

楼主(2015-08-20):
最近布管遇到新问题,发现GB/T3738这个卡套直角接头,螺纹是标准的直管螺纹,可是既然是直角就会有方向呀,这个直螺纹如何调整方向,非常不理解怎么操作的。请教前辈们指点?我只知道锥管可以用生料带调节方向。

网友:
用铜垫圈。

楼主:
您的意思是铜垫圈调整厚度?这样操作起来是不是有麻烦呀?

网友:
国标的现在没有用,是一种落后的标准

网友:
还是用这种可调向的吧.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的提醒,其实我也知道有这种可调向的接头,我就是不理解既然是国标的接头,会不会是我不会用这个直角接头,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要么就是制定标准的专家根本就没有考虑调向的功能。还是谢谢楼上的热心坛友!实际工作中还是没有用过!

网友A:
LZ发的是卡套式端直角管接头,一端为卡套卡管子,一端为组合垫或紫铜垫密封,此类直角不属于可调向弯头。偶专业生产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发的是卡套式端直角管接头,一端为卡套卡管子,一端为组合垫或紫铜垫密封,此类直角不属于可调向弯头。偶 ...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不可调向的这种接头在实际使用时有什么情况下用呢,我还没有见到这种接头的用法。请大哥指教?那种情况对油管的走向是没有要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