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转矩,如何进下一步设计?

楼主(2015-08-20):
整个系统是12V的直流电机带着减速器,减速器另一端连接皮带,皮带连接一根轴旋转,要求是轴能够旋转九十度,现在我把这根轴旋转90度的转矩计算出来了,下一步该如何进行设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减速器直接连接轴就可以旋转90度,为什么还要通过皮带去连接?PS:我是看的别人的设计图

网友A:
你还得考虑速度,惯量,加皮带是为了考虑保护,万一发生过载的时候皮带可以打滑,防止损伤减速器或者电机等,考虑惯量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90是来回正反转还是每次连续转,因为你要考虑"刹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得考虑速度,惯量,加皮带是为了考虑保护,万一发生过载的时候皮带可以打滑,防止损伤减速器或者电机等 ...

对,就是这个,我要考虑轴到了位置后怎么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