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塞尺法如何测量轴承径向游隙?

楼主(2015-08-20):
调心滚子轴承,轴承在装配完成后,如何测量游隙,本人一轴承装配用塞尺塞后,出现重力方向无游隙,垂直方向游隙在40丝。两端平行方向游隙在18丝左右。是否正常。游隙测量值,是每个滚珠测量后数据。还是互成180度方向,数据之和,加起来除于二。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百分表可能更直观吧

网友:
游隙=(a+b+c)/2

网友(点评):
直接测C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小尺寸可以,大尺寸变形大,有误差。

网友A:
轴承垂直立起来  塞尺赛C就ok ,记得赛的时候轴承千万别转着滚动要让他不动的情况才算数。务必记住不然你的轴承几乎都不合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垂直立起来  塞尺赛C就ok ,记得赛的时候轴承千万别转着滚动要让他不动的情况才算数。务必记住不然你的 ...

仅仅C值就可以了么?可不要误导别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仅C值就可以了么?可不要误导别人哦!

abc和的一半更加精确点 c/2要多测量 取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