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方框的尺寸

楼主(2015-08-20):
带方框的尺寸,表示理论精确尺寸,功能:给出设计机构的理想(理论上精确)的几何位置,标注:尺寸置于框内,不带公差规格,但与几何公差对应。
以上摘自简明机械设计手册。
在solidworks中,可以选择基本进行标注。
如图所示

问题:箭头所指出框框和数字10之间尺寸太宽了,请问如何更改才能使其紧凑。

网友A:
宽吗,明明很窄,你只需要修改尺寸文字到尺寸线的距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吗,明明很窄,你只需要修改尺寸文字到尺寸线的距离就可以了。

是尺寸10外面包围的方框,不是与尺寸线的距离

网友:
系统自带的吧,能修改吗?跟理论尺寸加括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