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摩擦系数

楼主(2015-08-20):
直径为220MM的钢制导轮,外圈包聚氨酯,导轮承载1.5吨,在12公斤轻轨上移动,移动速度为120M/MIN,加速度未做详细要求,聚氨酯与导轮的摩擦系数是多少?我应该怎么计算所需的电机功率,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
电机功率跟加速度有关系,每秒钟2米的速度也够快的

网友:
电机功率跟加速度有关系,每分钟2米的运行速度也够快的

网友A:
应该是聚氨酯与钢轨的滚动摩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聚氨酯与钢轨的滚动摩擦系数?

对,但最好还有静摩擦系数,因为一开始启动的时候是静摩擦

网友B:
手册上有的东西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的东西  啊

这上面没有聚氨酯啊

网友C:
一般钢轨是不用聚氨脂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钢轨是不用聚氨脂轮的

输送线上的穿梭车,我们公司决定用这种轮子

网友(2021-10-23):
都是有才的人